惠普CQ42不触发

楼主(2016-01-14):
今天接了一台惠普CQ42  intel的   一开始不触发  按开关键接口会闪黄灯    果断换了充放电芯片一接电源正常开机    过了一会再测试就和以前一样了  测了几个点发现S5-ON没出来  BIOS刷过了 还是老样子    求大神解惑    下面该怎么查

网友:
待机正常不   提供多一些测试数据才能更好的帮你参考  开关到EC    EC到桥的触发信号有没  RSMRST有没

网友:
S5-ON没出来,楼主都测了哪些条件

网友:
S5-ON是EC发出的,建议刷BIOS

网友:
LID正常么?也可能是EC本身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