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乐视S50Air系列电视用USB 端口改写MAC地址及Key值显示文本不存在

楼主(2016-01-14):
关于乐视S50Air系列电视用USB 端口改写MAC地址及Key值显示文本不存在
1.在电脑桌面上新建一个txt文本文档,将mac及key值写入到新建的文本文档中,将文本文档另存为mac_key.txt(mac_key.txt 创建方式及写入要求备注) 。
2.将mac_key.txt文件拷贝到U盘根目录下;将短信C8:0E:77:75:C6:7E#ed65ed9db91feLE034B1115030007647放在文本文件里
3.将U盘插到电视的USB端口;(重点不能用主板边上的U口,要用机器顶的U口,不然显示文件不存在)
4.开机后依次按遥控器的 “信号源”“2 5 8 0 ”,进工厂菜单,
5.选择第二项“factory menu”,按确认键进入,见图1;
6.选择“属性设置”按确定键进入
7.选择“设置U盘中的mac和key值”按确定键将U盘中的mac和key写入到整机中
8.写入完成后电视将提示“设置mac、key成功”
1楼:薄善贤 于 2015-07-08 16:17:40 回复如下:
仔细阅读这个通知 http://jsfw.kydls.com/home-notice-info.html?noticeid=115
1.
新建文本文档的命名要正确
2.
里面的MACKEY格式要正确   否则就不会识别到的

网友:
这算是厂家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