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6-01-14):
型号:GA-H61M-DS2
故障:按开关不触发

拿到手目测无明显伤痕,打各供电值正常,插上电源后短接开机针,主板不通电.

首先测量开关针电压【因为当时表笔就放在上面的】,一测就发现问题,开关针电压只有0.7V。

打开电路图输入F_PANEL搜索。

找到开机针线路,开机针正极出来后信号名称为-PWRBT_1,由R377 8.2K的电阻进行上拉,后经过C131滤波后接到Q48钳位二极管3脚,然后经过R364限流后通过BC151再次滤波变成-PWRBTSW信号给到IO。

知道电路连接元件后,测量开关针R377上拉电阻一端为正常的3.3V电压。

既然开关针上拉电压正常,而开关针电压只有0.7V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上拉电阻变质或空焊,另一种则是被后面拉低。
观察发现并无空焊现象,直接测量电阻阻值,阻值为8.1K左右正常。

为了判断是否被IO拉低,直接断开R364后测量开关脚这边还是只有0.7V的电压。

排除IO与上拉电阻的可能性后,回头在图纸中搜索-PWRBT_1信号,发现还去到了一个6脚的ESD17静电保护器。

直接拆掉后再次测量开关针电压,恢复为正常的3.3V

触发通电主板跑码,主板显示。

  后话:
  能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我想一定是新手,对于新手我想说看到很多人修东西喜欢直接开干,对于焊功好的人来说无所谓,大不了费点时间,重头再查,但是对于手工相对差点的来说,就可能造成二次故障,当然如果你想说顺便练下焊功,那我无话可说,希望大家修东西的时候能多测量,确定故障点后再开始动手,毕竟测量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只有2分的权限,

网友:
凤城版主的贴 都是极品每帖必看

网友A:
这里6脚防静电管推测同时也是保护io芯片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6脚防静电管推测同时也是保护io芯片工作的。

是不是只起到保护作用,拆掉它不影响正常工作吧,

网友C:
  对你的诊断卡比较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起到保护作用,拆掉它不影响正常工作吧,

是的,拆掉不受影响

网友A:
这里esd17损坏推测就是本身23脚之间阻值短路相通。

网友:
楼主的教学贴好详细,2分送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起到保护作用,拆掉它不影响正常工作吧,

不影响,装上去是为了保护IO不被静电损坏

网友E:
这个静电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你的诊断卡比较感兴趣。

诊断卡不是我的,是借来用的,插PCI_E 1X的槽里面是能跑码的,但是跑的码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静电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啊?

保护IO不被静电损坏

网友:
我很仔细的看完了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几次

网友:
详细不错的哦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吧

网友F:
拆掉这个不影响使用吗?

网友:
写得很详细  新手也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掉这个不影响使用吗?

不影响使用的,只是保护IO芯片不受主板断电期间开机针瞬间产生的静电电流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影响,装上去是为了保护IO不被静电损坏

本身正常在主板关机断电工作时候,本身2 3和24脚之间阻值推测会出现导通偏低状态,通过2脚接地来释放开关针产生的瞬间静电电流。

网友:
看凤城的帖子,就是学习,再学习,每看一篇,觉得自己懂了很多,但同时发现不懂的还有太多太多。

网友:
多谢版主 这么细心分析  已加分 不要嫌少

网友:
这种损坏的防静电二极管也同时用在主板接口电路比较多

网友:
对新手很好教育。但如果从无图纸条件来分析故障过程同样更精彩

网友G:
这个保护芯片  想换一个还真不太好找吧   去掉不装  至IO于火海之中

网友:
修的不错,发帖不容易,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里esd17损坏推测就是本身23脚之间阻值短路相通。

这个ESD17不装上去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ESD17不装上去有什么影响吗?

容易烧毁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保护芯片  想换一个还真不太好找吧   去掉不装  至IO于火海之中

是的,这种保护芯片工作性质等同于信号电压钳位保护二极管。

网友:
很详细  很容易看

网友I:
很仔细认真的看完了,找回第一次维修主板的感觉

网友:
这里R364也可以理解成一个跳线连接电阻,起到开机针工作的PWRBT_1信号到IO引脚接受工作传输作用。

网友J:
检测卡 哪里买的  准备买个 。。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啊!

网友:
6脚取了没事嘛

网友K:
支持楼主的想法  很多时候不要上来就干桥啊

网友L:
是防静电二极管,楼主,有图纸就是好说

网友M:
好贴,这个没遇到过,感谢楼主分享,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N:
  上回你给我QQ  加你怎么不回复的

网友:
可能会至IO芯片于水火之中。

网友O:
这个保护器坏了是不是说明这个元件起作用了?自已坏而保住IO不坏?

网友:
楼主厉害!

梦幻、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凤城总能给人带来惊喜,比如那个马头,PCI-E的诊断卡,我不是新手,也看到了最后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保护器坏了是不是说明这个元件起作用了?自已坏而保住IO不坏?

这个保护器损坏其实推测就是内部其中之一二极管负极与本身接地脚之间阻值相通,即正常状态下,推测本身16和34脚之间阻值是相通的,本身在这里坏原因应该是主板带电瞬间热插拔开机针连接线引起,既然本身工作有保护IO不被静电损坏的性质功能,损坏的同时也是保护了芯片没有被静电所损坏,及与开机针相连的引脚内部功能也会丢失异常。

网友:
这种6脚的ESD 17静电保护器损坏同时推测可以用稳压二极管代换。

网友:
这里ESD 17损坏 开机针对地阻值测量应该也是处于偏低短路状态。

网友P:
是的  纯新手,要日日积月累,现在手上有个p8z77也是不触发,可问题没这么简单,还有就是没有图纸,很难搞没头绪不知道楼主是否愿意,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先说声谢谢

网友Q:
希望这样的管子能给启发,应该手机和主板都有这种管子坏短路拉低电压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
这里6脚防静电管推测同时也是保护io芯片工作的。

大哥你能讲解下这个防静电的保护原理吗,早就有所耳闻但从未去了解它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大哥你能讲解下这个防静电的保护原理吗,早就有所耳闻但从未去了解它

就是当本身供电输入引脚电压大于5伏时候,内部的稳压二极管就会短路击穿从而拉低开关针在主板断电时候产生的静电电流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R:
大哥你能讲解下这个防静电的保护原理吗,早就有所耳闻但从未去了解它

具体的工作原理就像NECO说的那样,至于稳压值在多少击穿还得根据芯片的手册说明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的工作原理就像NECO说的那样,至于稳压值在多少击穿还得根据芯片的手册说明来确定

推测这里稳压值是在5到6伏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Q:
希望这样的管子能给启发,应该手机和主板都有这种管子坏短路拉低电压的。

一般这种管子用在接口电路中比较多

网友S:
写这么多不容易,我有两分,加给你!

网友:
诊断卡牛的哼

网友:
领带哥的帖子一定要看  很经典的案例   我放手机里面慢慢看

网友T:
以后不开机的我也直接拆这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T:
以后不开机的我也直接拆这个试下

这个6脚防静电管子坏拉低开关针电压是技嘉主板通病

网友U:
检测卡那买的?我也想搞张

网友V:
静电6脚芯片,功能真有的用吗,造成的故障倒经常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V:
静电6脚芯片,功能真有的用吗,造成的故障倒经常看到。

这里静电保护性质就是通过击穿本身内部稳压二极管一端接地来实现的。

网友W:
楼主的诊断卡高大上。多少钱买的?

网友:
哪来的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V:
静电6脚芯片,功能真有的用吗,造成的故障倒经常看到。

肯定有用啊,如果没用厂家何必浪费这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有用啊,如果没用厂家何必浪费这个钱

是的,本身损坏也同时保护了io芯片工作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果然新手也能看懂

网友X:
引用 网友E:
这个静电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啊?

箝位作用,低于-0.7v和高于5v的静电都将泄掉!保护io

网友Y:
散热片挺好看的,是桥的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Y:
散热片挺好看的,是桥的散热片?

CPU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Y:
散热片挺好看的,是桥的散热片?

嗯,是的,拆的捷波悍马主板上面北桥的散热片

网友Z:
esd 在GIGABYTE主板上用的挺多 我在GA-M52lt上遇到坏的 U23

网友A:
引用 网友X:
箝位作用,低于-0.7v和高于5v的静电都将泄掉!保护io

本身2脚接地作用主要是为了泄放静电。

网友:
这帖子看着很舒服。。。

网友:
看完了 看来我还是新手啊

网友:
诊断卡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可以说我坚持 看完了你的帖子是因为你的文采而承认自己不是新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身2脚接地作用主要是为了泄放静电。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主很是细心 这样的二极管  现在在usb口中用的好像多一点  开关 很少遇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Z:
esd 在GIGABYTE主板上用的挺多 我在GA-M52lt上遇到坏的 U23

嗯 是的 GA好多电路中都会用到这个芯片

网友:
要图纸可在论坛里面搜索f

网友AA:
楼主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的诊断卡高大上。多少钱买的?

不是我的,借来试用下而已,具体价格可咨询迅维淘宝店

网友:
引用 网友U:
检测卡那买的?我也想搞张

具体价格可咨询迅维淘宝店

网友:
兼容性还是不怎么行,有些板跑出来的代码与PCI的不同,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S:
写这么多不容易,我有两分,加给你!

感谢,能关注我的帖子回复就好,加不加分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的  纯新手,要日日积月累,现在手上有个p8z77也是不触发,可问题没这么简单,还有就是没有图纸,很难搞 ...

论坛里应该有这个图纸的,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保护器坏了是不是说明这个元件起作用了?自已坏而保住IO不坏?

是的,有时候静电的威力是很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N:
上回你给我QQ  加你怎么不回复的

平时比较忙,QQ看的时间比较少,一般看到了都会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贴,这个没遇到过,感谢楼主分享,下次要注意了

GA的板如果USB打值正常,供电正常不能用的也得注意下这个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防静电二极管,楼主,有图纸就是好说

是的,有图纸修起来确实比较快速,无图纸就得费时间而且还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支持楼主的想法  很多时候不要上来就干桥啊

是的,其实如果正常使用坏的,桥坏的一般不多的

网友:
取了没事,只是IO少了保护而已,如果下次这个电路出问题,就直接干到IO上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检测卡 哪里买的  准备买个 。。

马云家很多,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仔细认真的看完了,找回第一次维修主板的感觉

改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看下论坛版规,楼主,学习了,之类的话属于灌水,会被扣分的,下次不会这样回复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平时比较忙,QQ看的时间比较少,一般看到了都会回的

  好吧。 你加下我吧? 1286477573   跟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样用的久吗??

只要确保IO芯片触发工作条件正常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X:
箝位作用,低于-0.7v和高于5v的静电都将泄掉!保护io

这里静电泄放原理就是ESD 17内部的稳压二极管反向导通性质通过2脚接地啦低来实现。

网友:
   看到这问题 就是送钱。   简称(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GA的板USB线路中用得也多,上次修到过一片,后置两个USB接口不能用,另外两个可以,电压正常,打值正 ...

数据线中接这个芯片一般是起到信号工作电压钳位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吧。 你加下我吧? 1286477573   跟你学习。

我QQ里面有你【T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毛病?刷BIOS吗?GA的板BIOS也很容易坏的

不是 是12V短路被我秒了 和你这个没法比  - -。

网友:
凤城版主的贴 都是极品每帖必看

neco -6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6脚的ESD17静电保护器损坏这里内部稳压二极管在主板断电和开机待机触发时候都会保持低阻反向导通状态。

网友:
很不错的小白教学贴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价格可咨询迅维淘宝店

上面那么多跳线怎么用啊?

网友:
感谢分享,又是经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