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V4Z 迅维金牌维修师惊天发现

楼主(2016-01-14):
今天接修一台三星笔记本305V4Z 板号BA41-01680A REV 1.2,外接正常,内接不显。同行加焊过显卡,刷过BIOS,换过EDP转LVDS的芯片ANX3110无果就发过来维修。如下图

拿到板一阵沉思该干的上家已经干完了,看构架图处接是通过桥输出的,HDMI是CPU直接输出,LVDS是CPU通过EDP转换芯片ANX3110输出。如下图,找了一根HDMI转
VGA的转接头,HDMI也可以正常显示。既然HDMI和VGA已经显示,说明CPU和桥的条件已经满足。最大可疑对像是转换电路有问题。
查转换芯片ANX3110的工作条件供电  1 8 9 13脚供电正常,时钟 30 31脚 一对100M的差分时钟正常,复位 12脚 3V正常,转换芯片到屏线接口的LVDS 值正常,到CPU值也正常。如图 于是换了一个转换芯片涛声依旧。又查了外围的电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顿时没有思路。
看58脚有一个APU1_LVDS_HPD这是一个热插拔检测信号,正常58会输出一个2V左右的电压Q545导通产生一个电高平的APU1_LVDS_HPD给CPU.但是现在58脚是低电平,强行把 2脚3脚短接没什么用。又查了CPU桥和显卡的条件都查了一遍都正常,这个板子只有图纸,没有点位。主板上没有丝印。查条件花了很长时间,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于是自己合了一个BIOS,现象一样。搞了一个上午正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想到查一下外设看一下。当查到声卡复位的时候发现复位信号是低以为找到了问题,其实不然看下图 大家看出问题了吗?根据图纸显示声卡复位为低是正常的。

但告诉大家一个经验其实这又是不正常,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声卡复位即使为低也有一个跳变的过程。但我用示波器抓没有发现跳变过程,一直为低。拆掉声卡后用示波器抓到这个跳变过程如下图

于是换掉声卡内接正常显示顺便把自己合成的BIOS一并上传。图纸论坛已有就不上传了,发贴不易,多加分。还有好多精彩的案例呢

 会员9909452元2023-4-3 10:42

网友A:
龙兄威武,你是不是开挂了?

网友B:
惊天发现  声卡复位导致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惊天发现  声卡复位导致不显示?

声卡坏导致

网友:
同问  声卡不正常  导致不显示???

网友:
哦,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的哦,档外设也不像啊,真是越来越奇葩了

网友:
版主修的不错

网友C:
声卡导致内接不显示 学习了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声卡导致内接不显示 学习了   谢谢。

外设没过,怎么回到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外设没过,怎么回到显卡

没     懂   。

网友:
深深的上一课,奇葩问题真难搞!

网友:
声卡和那个转换芯片是怎么联系上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啊,还是第一次听说,谢谢楼主分享。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龙兄威武,你是不是开挂了?

谢谢刚哥的捧场。

网友:
备注一下,声卡芯片是ALC269Q不是ALC269,两个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     懂   。

现在新的主板都不是由显卡输出

网友:
哪怕跋山涉水,赴汤蹈火,历尽千辛万苦也要来报到!

网友:
这种档外设的维修 很不好确定故障

网友:
迅维金牌维修果然不同反响

网友:
楼主,果然的是大神啊,以后多向大神学习啊!bios合成,维修思路都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