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花屏到8声报警不显示

楼主(2016-01-14):
DELL N4030花屏,到手满心欢喜,以为送钱的来了。没多想,就直接上BGA干显卡。加焊完显卡再开机一看,尼玛的还是花屏,这时候头脑发呆一下,屏幕就成这样了。 这画面根据经验,感觉就是显存问题。于是开始加焊显存,显卡背面的两个显存加焊完再开机一看,杯具了,花屏更厉害了。再接着加焊显卡边上的两个显存,你们猜猜看什么状况:更杯具了,再开机直接报警8声不显示了!想想是不是热到显卡导致显卡接触不良呢,再一次加焊显卡,然后再开机还是报警8声不显示。郁闷了,原来是可以显示的,加焊过后才不显示的,应该跟屏、屏线没关系。没办法,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加焊了显存不显示的,那么就换显存吧,而且原先花屏现象就是显存造成的。找一片东芝的料板拆下两个相同型号显存芯片,更换显卡边上的两个显存。再开机,哈哈,显示正常了。装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原来显存不但会花屏,也会造成不显示的,对于不显示故障是显存的错,还真是头一回弄好。尽管费了一番周折,毕竟还算有点收获,知道显存也会导致不显示。谢谢读帖哦。祝大家新年发大财!

网友A:
学习了   但也是来个亮机图啊

网友:
这种花,是不是显存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但也是来个亮机图啊

好的,上图

网友:
和北桥也有关系

网友B:
显存不良也可能导致高温,不显(你这机子就是,哈哈),花屏,也是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不良也可能导致高温,不显(你这机子就是,哈哈),花屏,也是这些了

说的没错,芯片不良是会导致高温出现甚至死机

网友:
显存有问题当然会导致不显示了    显卡得不到数据

网友:
在实际的维修中不显示 准确判定是现存问题还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C:
上次我修东芝L510也是差不多这么花的,干显存就好了,遇到一次,下次就不会走弯路了,下次就让我们大胆的干显存吧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修东芝L510也是差不多这么花的,干显存就好了,遇到一次,下次就不会走弯路了,下次就让我们大胆的干 ...

哈哈,遇到知音了太好了。以后不显示的都可以考虑一下显存,尤其是换了显卡还没好的。多谢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E:
小白问个问题、显存是不是也是BGA封装的

网友F:
满屏是点的那种的呢,会不会也是显存的问题。求楼主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白问个问题、显存是不是也是BGA封装的

是啊,每个显存都是BGA封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满屏是点的那种的呢,会不会也是显存的问题。求楼主指点。

满屏是点,一般不是不是吧我觉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满屏是点,一般不是不是吧我觉得

外显显示,但是满屏的点,可以看到字母什么的,内接不不显示了。重植了也一样。没把握是显卡坏了。同行的,价格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外显显示,但是满屏的点,可以看到字母什么的,内接不不显示了。重植了也一样。没把握是显卡坏了。同行的 ...

你说的故障应该跟显存关系不大,还是要换个显卡试试吧。当然了,供电、总线等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故障应该跟显存关系不大,还是要换个显卡试试吧。当然了,供电、总线等也会有影响的

了解了,谢谢指点。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显存导致显示花屏的几率比较小呀。应该花屏就死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说的就不对了,这个花屏我早有经验。

哎,说不准。电子产品,一切皆有可能,希望不返修!

网友:
显存 还没有换过 怎样判断 学习中

网友G:
这种机器真是很难修的

网友H:
修好就行,有的时候 显卡 屏线 显存都弄了 还是花 才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机器真是很难修的

不是很难吧,华硕板没图纸更不好搞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修好就行,有的时候 显卡 屏线 显存都弄了 还是花 才蛋疼

版主老板,别光站着说话啊,过年了,你老人家也该适当发点分鼓励一下吧?等着呢,我很穷苦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版主老板,别光站着说话啊,过年了,你老人家也该适当发点分鼓励一下吧?等着呢,我很穷苦的。

不好意思,忘记加分了 马上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忘记加分了 马上补上

真诚感谢。太需要你老人家的关照了,说不准哪天有缘还可以一起喝上两杯呢。祝新年好运!

网友I:
显存一般加焊是没用的,换才是良策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存一般加焊是没用的,换才是良策

多谢指点。不过我是个懒人,能加焊正常的话我一般去会去换。

网友J:
一般只有东芝的显存问题才会引起不显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诚感谢。太需要你老人家的关照了,说不准哪天有缘还可以一起喝上两杯呢。祝新年好运!

祝新年快乐

网友:
显存加焊没用,我一般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遇到知音了太好了。以后不显示的都可以考虑一下显存,尤其是换了显卡还没好的。多谢版主加分鼓励

恩,有时候没办法没思路,就只能想到什么搞什么了  哈哈

网友:
内存有时候也会导致这种花,不过内存好测试,显卡有点麻烦了,加分。

网友:
只能说手工不错。

网友:
这是必须的啦,搞维修本来就是手工活。有些修到复杂电路问题的不好写出来,也只能发这些简短的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只有东芝的显存问题才会引起不显示吧?

哈哈,要让东芝电脑听到了可不好听。电子产品都一样的,为啥就只能是东芝的显存有问题呢?这颗粒是海力士的

网友K:
楼主显卡型号公布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显卡型号公布一下啊

这个也要说啊,忘记了没注意看,是216的芯片。看图纸吧

网友:
你们加焊使用焊枪还是热风枪啊?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个8声报警,加焊显卡无果

网友L:
这机子有和个显存呢,你换了两个就好了,咋知道这是这两个坏了,运气吗

网友:
这种少吧,,,

网友:
修的不错。桥、到显卡,显卡到显存,都分地址线和数据线。一般数据线有问题会导致局部小花,地址线有问题会导致像你这种大花。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芯片多  显存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这样有规律的多是显存,看过许多帖子差不多都是说显存

网友:
电脑维修动的太多,心里没底,容易出现各种别的怪问题

网友:
这种乱码加上竖条的基本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机子有和个显存呢,你换了两个就好了,咋知道这是这两个坏了,运气吗

你就不能认真看看帖子是怎么写的吗?

网友:
这个机子显存坏没有修到过显卡到是修过

网友:
要是我呼吁换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