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经验用死了,

楼主(2016-01-14):
这两天没什么事做,闲着无聊就发发帖子吧!
大雨狂下,虽已至冬,却无寒意。依旧短袖上班
看着电视突然县城发货上来说是机修,一台主机,一台本本。
主机:
  故障不亮机,拆机一看乐了是联想牌子机的板子,
这家伙RTC电路通病电池没电了,不跑码或者跑C1不报警。接下来不用说了,45块钱保修好。
  嘿嘿!换掉就好了,由于过于简单没必要去拍照。
本本:
标着长城的牌子和宏碁的一样

  故障能开机不亮机,

这电流,还想不就是内寸吗!
不多说!拔出来插插装回去
还是老样子
没辙了,报价主板问题130(同行)
拆机吧

拆了机子竟然看见NEC忽然明白了什么!
不过这电流心里总感觉和他无关
老是把心思转向内存
想想,该做的都做了,没发现什么不对劲,
跳出内存这边转向NEC那一块吧
换掉CPU还是一样,
抓波,
由于不常用这招感觉不出什么,
  由于内心就这要换掉NEC,就随着内心走吧1
干了他

妈哟,再次抓波
竟然和原来的不一样了(位子不好一个人拍不到照片)
竟然跳过096.跑到一点多去了
上屏

亮机
靠还好没死在内存哪里!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经验不能用的太死。
以前NEC的问题见得多就是不出CPU供电,或者用着不定时掉电。
这情况少见,

  送给已经验维修的师傅们!
   大师级人物!
勿怪

网友A:
遇到NEC我反正是先抓波,波形异常再换,哈哈,你懂的

网友B: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呢

网友:
上两个波波吗

网友C:
楼主水的一手好贴!  不过 经验是修出来的   楼主的跑吗卡 是啥样的怎么没看到  PCI-E 的通用卡现在好像不行了 当c1

网友D:
NEC常见的故障就是LOGO处掉电   档电流的还真是没见过

网友:
我误杀NEC大电容好多个了。 哭都哭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EC常见的故障就是LOGO处掉电   档电流的还真是没见过

我修那么久也是遇到过两次,记得上次搞过一台宏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水的一手好贴!  不过 经验是修出来的   楼主的跑吗卡 是啥样的怎么没看到  PCI-E 的通用卡现在好像不 ...

主板的没有上传图片,联想主板修过很多了这种问题

网友:
抓波神器放在额头上面看得到拍不到,店里就我一个人

网友:
之前我修过一部也是同样,换了NEC,也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呢

NEC当电流是少之又少,维修下去就肯定会遇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遇到NEC我反正是先抓波,波形异常再换,哈哈,你懂的

我很少用那玩意,不怎么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很少用那玩意,不怎么懂用

淡定,慢慢来!

网友F:
我修到好几个联想的台式机,都 是小电池没电了,不开机,换电池就好了的,NEC不好拆下来,要暴力点才行。

网友G:
我想对楼主科普下,这个不叫打着长城的标跟宏基的一样,这个牌子叫美国奶牛,最后被宏基收购,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是宏基旗下的,而且请对照下他跟长城的标有区别,只是有点像而已

网友:
捷威牌子居然被楼主说成是长城,汗颜!!!一般我们叫奶牛,这个牌子现在属于宏碁旗下了

网友:
gateway可不是长城,,,,

网友H:
这个可不是联想牌子的板子 ……

网友I:
有示波器不打下先,NEC的大电容迟早会出问题的!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楼主又捡到死鱼了

网友J:
这个是奶牛牌子的,哪里来的长城?这个是一代i3的主板吗?还有nec大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奶牛牌子的,哪里来的长城?这个是一代i3的主板吗?还有nec大电容??

是啊
;;;;难道是组装的

网友:
偶尔会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示波器不打下先,NEC的大电容迟早会出问题的!只是时间问题!

没学过,不怎么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到好几个联想的台式机,都 是小电池没电了,不开机,换电池就好了的,NEC不好拆下来,要暴力点才行。

要小心啊,有些板子,有个显卡的什么电压从那里过去有时候会把它连一起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对楼主科普下,这个不叫打着长城的标跟宏基的一样,这个牌子叫美国奶牛,最后被宏基收购,也就是说它本 ...

没见过这牌子,小的献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
;;;;难道是组装的

不是组装的,我也不清楚,奶牛好像停产好囧了,但现实多多少少还是能遇到的,听说做工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不是联想牌子的板子 ……

晕死,搞错了。。

网友:
凡是碰见NEC大电容,先换了再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修那么久也是遇到过两次,记得上次搞过一台宏碁的

好吧   这次我也不得不说一句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吧   这次我也不得不说一句 学习了

修了那么久连这个都不懂,这次献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了那么久连这个都不懂,这次献丑了

这没啥  我也不知道  哈哈

网友:
虽然通病 但是说出大家的心声 加分鼓励

网友:
NEC这玩意什么都会出现,,不仅仅是电压不足

网友:
能修到NEC电容的机子不多了

网友:
好吧 我错了

网友:
NEC这个东东,有时需要敲打敲打,否则什么妖娥子也会出来。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其实CPU供电电容用示波器看正常与否都有一些毛刺

网友:
NEC导致的新问题学到了   反正我以前是没有遇到NEC导致当内存的

网友:
这种问题也会是大电容的啊,我遇到的一般都是掉电运行不正常,大电容一般都是被先干的对象。赞。

网友:
开机掉电不显示死机都干NEC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对楼主科普下,这个不叫打着长城的标跟宏基的一样,这个牌子叫美国奶牛,最后被宏基收购,也就是说它本 ...

本来想指出的没想到有人发现了,记住了,这个是奶油哈哈。

网友K:
小白求教楼主你好NEC是什么电路

网友L:
这个电流,遇到很多是电容问题

网友M:
奶牛的机器    电池没电的不亮的多

网友N:
换NEC的我只在hp上一个机器没好过,别的都秒杀

网友O:
竟然会引起内存不过的问题,没想到。

网友P:
那笔记本是奶牛的,如果每天都修这种机器爽哦。

网友Q:
NEC大电容找了不少钱

网友R:
我ECN电容直接换  没示波器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ECN电容直接换  没示波器测不了

换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NEC大电容找了不少钱

这是厂家对我们维修者的关照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那笔记本是奶牛的,如果每天都修这种机器爽哦。

哈哈哈,上次我修了一台不稳定的,没修好,用着用着就掉盘了(在系统里面突然就不认硬盘,去BIOS看没见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竟然会引起内存不过的问题,没想到。

不知道啊,不确定,不过看电流就像是,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NEC的我只在hp上一个机器没好过,别的都秒杀

一开始的时候我更换NEC把板子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奶牛的机器    电池没电的不亮的多

很多笔记本都会这样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流,遇到很多是电容问题

像这种情况很少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小白求教楼主你好NEC是什么电路

是CPU的滤波电路,在CPU座子背面是一个长方小块黑色的,上面标有NEC。是个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不是联想牌子的板子 ……

主机那里是先修一台联想的主机是RTC电路除了问题,下面才是本本的内容。
不好意思哎得太近了

网友:
反正我遇到NEC电容的,一般都是被先干的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CPU的滤波电路,在CPU座子背面是一个长方小块黑色的,上面标有NEC。是个大电容

谢谢楼主指教

网友:
nec是在cpu坐下吗

网友:
CPU滤波不良会出现好多故障,说不好的

网友:
怎么不出来个大师分析一下呢, 为啥NEC 大电容会导致这个电流呢。

网友:
我有一台东芝的 加电就是不显 。有NEC电容换了 还是鸟样

网友:
   楼主,我 想请问下,  为什么这个 NEC会 老坏呢? 我看了好多帖子都说这玩意儿问题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出了电压但是就是性能不行了所以不能工作正常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大电容死机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
首先那个不是长城的标,是捷威的,被ACER收购了。

网友:
那大电容是容易坏,但也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是那电容引起的,

网友:
这不是红基收购的奶牛电脑吗

网友:
这是美国奶牛。。。捷威啊。。。

网友:
NEC常见的故障就是LOGO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

没有吧!!!

网友:
我是小白 。。。。。。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小白求教楼主你好NEC是什么电路

你知道美国奶牛不知道N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知道美国奶牛不知道NEC?

滤波电容了

网友:
被LZ捡到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