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开机掉电维修。大神绕过

楼主(2016-01-14):
客户拿机子过来说开不了机。我打开看是值班保护掉电。维修过程忘记拍照。我拔掉12v供电一样掉电。就拆板打阻值打到桥供电叫了。哈哈哈直接在线测量桥供电mos管发现上管短路。直接换。换好打阻值正常了。上电为什么还是掉呀。只是掉的不一样。开始是直接掉电现在是掉电马上上电然后在掉重复这样,再检测发现上管G几没有控制电压。下管有。心想如果控制芯片条件不够下管应该没有控制。看来出问题在芯片上跑线到芯片查看是FP6321A.找一个一样的换上。通电完美跑马亮机。直接各大供电全部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上管G极没电,下管G极5V的电压一般是芯片过压保护了,下管一直处在放电状态,为什么说一般因为还得用示波器来判断,有些芯片不工作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上下管一块换安全吧

网友B:
这个是通病了,映泰 的主板FP6321A最喜欢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G极没电,下管G极5V的电压一般是芯片过压保护了,下管一直处在放电状态,为什么说一般因为还得用示波器 ...

涨姿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管G极没电,下管G极5V的电压一般是芯片过压保护了,下管一直处在放电状态,为什么说一般因为还得用示波器 ...

示波器还没用过,听说用示波器修pwm电路效率蛮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了,映泰 的主板FP6321A最喜欢坏了的

银泰有一些考你跑线技术上次遇到一块没内存供电开启的,跑了半小时才搞定

网友D:
用万用表能查出G极阻值异常吗,请告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还没用过,听说用示波器修pwm电路效率蛮高的

是的示波器用得好修PWM电路基本上成功率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示波器用得好修PWM电路基本上成功率99%

攒钱去,有7成我就开心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能查出G极阻值异常吗,请告知一下,

可以测量出,一般本身击穿g级对地阻值会偏大

网友:
不错我来混点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测量出,一般本身击穿g级对地阻值会偏大

D级是直接短路。万用表显示0000,取下来量还是g级和d级短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上管G极没电,下管G极5V的电压一般是芯片过压保护了,下管一直处在放电状态,为什么说一般因为还得用示波器 ...

芯片FB脚出现异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FB脚出现异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新手维修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D级是直接短路。万用表显示0000,取下来量还是g级和d级短路

那就是G级对地阻值也是处于偏低短路为0欧姆左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FB脚出现异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的,这里芯片FB引脚工作电压推测是处于偏低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FB脚出现异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FB就是过压检测

网友:
是的,就是通过串联电阻来来检测桥供电输出电压值

网友H:
换完管子  上电掉电 再自动上电掉电  是因为你换的MOS管那供电没产生  缺供电引起的掉电   为什么没产生呢   在上管击穿的时候 芯片检测到过压保护了  开启了下管放电  所以换下芯片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换完管子  上电掉电 再自动上电掉电  是因为你换的MOS管那供电没产生  缺供电引起的掉电   为什么没产生呢  ...

学习了。那有没有办法不换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那有没有办法不换芯片

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  对芯片每个引脚进行放电   有的会好   如果不行 就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  对芯片每个引脚进行放电   有的会好   如果不行 就只能换芯片了

芯片引脚怎么放电是不是对地短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完管子  上电掉电 再自动上电掉电  是因为你换的MOS管那供电没产生  缺供电引起的掉电   为什么没产生呢  ...

下管放电意义有时候就是为了保护上管工作而进行

网友:
旁边的也换了吧

梦幻、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