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到一回通路货H61主板不出CPU供电的通病

楼主(2016-01-14):
主板:七彩虹CF-G6-MX
故障:无CPU供电
昨天接到的七彩虹主板

测量无CPU供电,供电芯片是RT8859M,测量各条件都正常就准备干芯片,但是突然想起似乎这个芯片外围电路有通病,都是TONSET、TONSETA 外围的220K 电阻变质  导致,首先找到这两个电阻

测量49脚电阻220K正常,50脚只有0.1K了,毫无疑问就是他了,不过这个220K电阻可不好找,还好有个料板也是采用RT8859M芯片,找到电阻测量220K,OK换上,然后

好吧,自检滴的一声修好了。大神们,小弟斗胆求加分

网友A:
真可以呀,我对于H61完全都是懵懂的,一块都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可以呀,我对于H61完全都是懵懂的,一块都没有修好

H61的CPU供电的确不好修啊

网友:
我刚开始修H61供电也不会弄,在网内多看贴后学习了许多,

网友B:
请问这两个信号是干嘛的呢?

网友:
220k电阻确实不好找

网友C:
通路货都有哪些呢~

网友D:
tonset  脚是干什么的

网友:
经验呀,不看会错干很多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两个信号是干嘛的呢?

推测是检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路货都有哪些呢~

二线品牌主板,铭瑄昂达之类的

网友:
发现 现在新板的CPU供电不出的 一般都不是芯片问题  都是芯片周围元器件的问题   所以就造成了 6系列的CPU供电难修

网友:
卧槽   原来是电阻有问题  果断收藏  之前修了好几块用这芯片的主板老是修不好

网友:
现在小电子零件的质量越来越差,经常出故障。

这是我们想要的

网友:
我修的不是CPU 供电 坏   就是桥坏

网友:
二线品牌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
H61板的CPU供电很难修,今天学到一例了。

网友:
有分加上了, 通病     巩固知识了

网友:
这个是那个12V 过压保护是吧

网友:
TONSET、TONSETA 是什么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 ?

网友F:
这是芯片频率设定,简单的说就是让芯片知道每秒钟让上下管导通开关多少次

网友:
刚好修到一块这样的板,也是不出CPU供电,试一下

网友:
我前两天接到快cf-g6-mx也是不出cpu供电因为没有图纸而放弃了

网友G:
g41和h61修好很不稳定,真不好修

网友H:
原来是这个问题啊。我修过几个都是用风枪回焊下,,不知道是这里问题啊。。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 ?

通路货都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是这个问题啊。我修过几个都是用风枪回焊下,,不知道是这里问题啊。。学习啊

加焊可能不稳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g41和h61修好很不稳定,真不好修

要找准故障点修电压一般都稳定,修信号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芯片频率设定,简单的说就是让芯片知道每秒钟让上下管导通开关多少次

好的,学习了,我还真不太了解这个定义

网友:
主板让你越修越精了

网友:
H61 正在学习中

网友:
大多都是转一下停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BIOS坏的很多

网友:
这个引脚好像在笔记本的维修帖里看到过,是频率设定引脚。

网友:
供CPU供电有EN 有VCC就不会修了。。。。

网友:
这些小电阻 我都是用万用表来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两个信号是干嘛的呢?

PWM芯片频率设定脚。这个通病,老徐讲过多次,可他那广谱,听了,要猜测半天

网友(2016-03-07):
H61 的板子好多修不出来,郁闷死了

网友:
TONSET、TONSETA是什么意思

网友:
220K电阻变质
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我这有一块昂达的H61也是RT8859M的修死都不出CPU供电,请问大神BD=EE的什么型号?

网友:
阻值变小的还真没见过。还是那么大阻值的坏

网友:
6系列的cpu供电好多块都没修好,郁闷

网友:
多数都是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12v经过电阻分压直接给芯片作开启的,受控于外围电路!

网友:
二线主板不好修的

网友:
这种小电阻,阻值也没标,如果没图纸没对比,坏了都不知道换多大阻值的。

网友:
这个220k确实不太好找

网友:
原来是频率设定的问题 好像就H61会出现这种问题? 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现在没有图纸 只能靠经验维修了。。 只能学习经验了 , 积累经验

网友:
那俩电阻一端接的是12v供电,怪不得容易坏

网友:
tonset 这个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居然还有这个
我只见过电容的

网友:
V星的没有Cpu供电好多都是芯片坏

网友:
这个220K电阻确实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块,多谢楼主的贴子,省了好多事

网友:
给力的维修

网友:
TONSET、TONSETA是什么?

网友(2016-05-08):
台式机没怎么修过 学习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软件很好

网友:
楼主真的很牛X,按你的方法修好一片

网友(2016-06-12):
我也遇到一个了哈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遇到这种故障先查查周围小元件

网友:
有2,8的图纸吗 楼主

网友:
此电阻变质论坛好多兄弟都遇到了 我也修过1次 祝论坛兄弟们多多修通病 多多赚钱

网友:
不錯不錯,果然有經驗喔。。

网友:
请问这两个脚电压一般是多少

网友:
楼主买个电阻包就可以了 什么阻值的都有

网友:
很好案例,多多发帖。

网友:
好,技术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
二线板子很少有图纸的,有时不太好修。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最近跟台式机主板犯红!

网友:
厉害啊 小白借鉴了

网友:
我这里两块板都是这样 不会修都卖废品了

网友:
很奇怪为什么大阻值的电阻失效是阻值变小而不是变的更大。如果在线测出阻值变小,是否要把拆下的电阻再测量一下。并在拆下电阻后测试芯片地应脚的对地电阻和二极管档值,总感觉这类故障的真正的原因并非电阻问题这么简单。

网友:
通病 巩固知识了

网友:
图文并茂 好贴学习了

网友(2017-02-08):
加分 加分 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tonset 脚是干什么的
PWM芯片频率设定脚

网友:
RT8859M频率设定49 50脚这里容易坏,通病

网友:
是拆下来测的吗 我测试过正常的新主板49 168K 50 220K

网友(2017-03-21):
我测试过正常的新主板49 168K 50 220K

网友:
这个 很多案例了

网友:
RT8859 没有CPU电压 ,49.50原板的电阻没坏,原装是150K左右,但是成200K后能开机,能点亮 好像不稳定,有的客户修好后又返回来, 说是会不定时重启,不知道是不是这2脚电阻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楼主,220的电阻坏了这个还真的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