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P7P55-M风扇转转停停反复重启故障一例!~~~

楼主(2016-01-14):
版号:华硕 P7P55-M    REV:1.01G
故障:反复重启  风扇转转停停!
同行的板。
这种故障在1156 1155都比较常见,很多都是缺少供电或者缺少重要信号 导致的。
我这个也不例外 高手可以飘过。
先上个整图:

故障现象看下面视频:

这种故障 相信大家 在H61里见得不少吧。
也没有太多的思路,既然是反复重启 多数是 缺少供电或者缺少信号导致的。
那么 就应该不是短路。  (当然短不短路  还要自己去判断。)
这次我是直接选择强制上电,
好处:强制开机后有些供电或者信号会直接出来,可以直接排除 这些的问题。
坏处:有可能会导致故障恶化,也有可能烧坏CPU.
上个星期 太粗心了 G2030烧掉了 心疼~~~~
这次 不敢上CPU 了
这个板修的很顺利 也算是运气吧!不上CPU  基本供电都出来了。。。。
进主题吧:
拿掉CPU  强制上电 测:
找不到点位图 所以估摸着说下吧

内存:1.2V   偏低很多  我都不想说了
华硕的好多板 不正常工作 电压偏低是正常的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这个1.13V  没点位都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了 不理他了 有 就好!

1.07 也有了  应该是1.05V_PCH

CPU 1.3V 都有了  哈哈  没上CPU(预设电压)

VTT_CPU  1.1V 也有了

时钟都出了

这个没电压!想来想去 感觉就少了个电压
对!就少一个1.8V的电压
跑线 连到中间的 GS324比较器
测 控制端有10V  D级有3.3V好像  还不出电压  就你了

立马换了这个管子 惊喜出现了!~

1.83V 出现了
上U 测试 跑马了

内存恢复到正常的1.54V了

故障解决!~~~~
带拍照10来分钟!~

本人修板少 见识少
小小故障  高手勿喷!
分多的 加加分呀

补充内容 (2016-1-16 11:00):
很多人问 这个1.8V是什么电压
叫1.8_SFR作为桥供电和CPU和PLL供电,其它主板大部分命名为1.8V_PCH
在这个板  这个电压是去到CPU 那边的

网友:
胆大心细,思路明确,处理果断。

网友:
我碰到最多为1.05r沒产生导致主板上电断电

网友A:
这板子为何不按套路出牌?没上cpucpu电压却出来了华硕的没点位图都修好已经很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为何不按套路出牌?没上cpucpu电压却出来了华硕的没点位图都修好已经很6了

不知道呀    这个是主供电问题 没点位 还不是很怕    信号的话 就好难找了

网友:
高手在这里  膜拜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为何不按套路出牌?没上cpucpu电压却出来了华硕的没点位图都修好已经很6了

没上CPU的时候  出来的CPU的电压   不是CPU所需要的电压   一旦上了CPU      经过VID的调节再会得到 CPU所需要的工作电压   也可以说  没上CPU的时候出来的电压 是基本电压 或者叫测试电压

网友:
这种故障在775的主板就多见

网友C:
这个机器应该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应该有点位图

找过 确实没这个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上CPU的时候  出来的CPU的电压   不是CPU所需要的电压   一旦上了CPU      经过VID的调节再会得到 CPU ...

也可以叫做参考电压。

网友:
这里1.8V应该是1155系列CPU所需要的工作组电压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上CPU的时候  出来的CPU的电压   不是CPU所需要的电压   一旦上了CPU      经过VID的调节再会得到 CPU ...

谢谢解释,以前遇到过但不知道怎么解释今天终于知道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之前也做过 好像 都没有那么多电压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板不同

网友:
这个电压我始终都没碰到过,在V星的板子上到是常见

网友:
发现华硕的1155板子由LM324组成的供电线路易出问题。

网友E:
字体太大,帮你改下了,加了精华

网友:
这个1.8V电压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我现在也有张这样故障的板!不过是技嘉的H61,我测到很多管子都没电压,内存也没供电!后来发现桥旁边几个33欧的电阻烧开路了,不知道桥有没有烧坏!还有个问题那个时钟是外置的?

网友:
原来那个1.8V是CPU工作组电压之一啊!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先看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叫做参考电压。

版主有没有各信号的测试点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呢,现在都不清楚哪些电压是偏高还是偏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字体太大,帮你改下了,加了精华

凤城大版果然犀利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怎么修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好、能正常使用,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为何不按套路出牌?没上cpucpu电压却出来了华硕的没点位图都修好已经很6了

没有上CPU也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叫做参考电压。

高手也许你就是了吧?见过了。请多指教

网友F:
少的那个1.8V电压,是什么电压。新人,可以打完再解释

网友:
高手发帖,必须加分,可惜只有一分了

网友G:
那1.8V到底是啥电压

网友:
现在 的板强制上电,是一种方法,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更安全的方法

网友:
lz   把文章写的那么辛苦 加入精华 也无可厚非的了!     很有时序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1.8V到底是啥电压

叫1.8_SFR作为桥供电和CPU和PLL供电,其它主板大部分命名为1.8V_PCH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少的那个1.8V电压,是什么电压。新人,可以打完再解释

叫1.8_SFR作为桥供电和CPU和PLL供电,其它主板大部分命名为1.8V_PCH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字体太大,帮你改下了,加了精华

谢谢版主  觉得这个字体大小 刚好

网友:
膜拜高手  膜拜高手。这个应该是pll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秒机高手,。。。。

网友:
谢谢楼主 解决解决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  也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叫1.8_SFR作为桥供电和CPU和PLL供电,其它主板大部分命名为1.8V_PCH

谢谢

网友:
我这个也有块H61主板,没CPU供电,没图纸完全没思路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楼主写得挺详细的。

网友:
终于我也知道1.8是什么电压了谢谢

网友:
高手还是很多多滴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华硕CPU 那一块场馆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为何不按套路出牌?没上cpucpu电压却出来了华硕的没点位图都修好已经很6了

很正常的一种正常情况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应该有点位图

P7P55没有  P7H55-M是有的

网友:
很经典的缺少电压的故障

网友J:
楼主维修主板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高手1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维修主板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高手1

谢谢你一直支持   我还不算高手  只是运气好点而已

网友K:
哈哈,写的好详细想,lz高手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P7P55没有  P7H55-M是有的

我电脑里应该有

网友:
我又来插一刀了,这个见的多啦,上个礼拜已经有人发啦,只是牌子不一样而已嘛,小问题不足挂齿,还有更复杂的,在后面,

网友L:
开5次才能正常你知道咋修不,进系统花瓶你知道咋修不,进系统掉电你知道咋修不,进系统死机你知道咋修不,这我都搞定过的,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开5次才能正常你知道咋修不,进系统花瓶你知道咋修不,进系统掉电你知道咋修不,进系统死机你知道咋修不, ...

你说的 我都不会修
我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也没有专业的师傅教过
我学的这点皮毛 都是在迅维网这里 学来的
我很感谢 迅维网给我们这些小小白 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
饮水思源  学来的东西 我也愿意 贡献出去 分享出来
回馈迅维网对我的恩惠!就这么多而已,
大神莫怪。小的见识少。

网友:
你看看 坛子里面还真没有P7P55好像 你要是有的话 上传一下呗  斑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哈哈,写的好详细想,lz高手

请不要灌水 在看见灌水 直接禁言

网友:
呵呵这个电压一般都忽视了

网友:
  你强制上电。 CPU供电(预设电压) 时钟都出来了。  1.8V倒没出。  很少见 顺序都乱了。  不过你进步的很快了,  得要多跟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