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 K42J K42JE 板号 K42JR REV 3.2 不触发 待机偏高:0.2A 有一个地方腐蚀开路

楼主(2016-01-14):
ASUS 华硕 K42J K42JE 板号 K42JR REV 3.2 不触发 待机偏高:0.2A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2A

       既然是不触发,那就按照5系列的时序来查,电路图只有2.0版本的,差不多。时序在最后的页面

       ME_SusPwrDnAck才0.3V不正常,此信号是桥发出的,送给EC,断开R3060排除EC可能拉低的干扰,依然是0.3V,证明是桥没发出正常的ME_SusPwrDnAck;

       到了这个时候,按照国际惯例,只会做做桥的桥工我就考虑三个顺序,先从成本最低的做起:
1、刷BIOS---效果一样,无效;
2、换EC------效果一样,无效;
3、换桥------效果一样,无效。
EC关键脚位电压

       待机时200多毫安,证明是有元件微短或者是二级电压先出了,导致主板故障,在测量桥各供电的时候发现+3VS和+5VS有1.46V和1.16V,所以要摸清来路。

认真摸了下各芯片,发现待机时没触发前独显芯片就微热

       现在的问题就集中在如何解决+3VS和+5VS电提前出来这个问题上       在EC的下面有个地方有腐蚀,一头有3.3V,一头无电压,开路了;补线短接后,ME_SusPwrDnAck测量有3.3V正常了;

       但这时PM_RSMRST#还是为0,待机电流还是在100多毫安左右,HM55芯片摸上去还是温热,头都搞大了,我在猜测会不会是因为桥虚焊缺少供电导致发热,提前从3 5V待机电压(PWM方式的)串出了两组+3VS(测量为1.46V) +5VS(测量为1.16V),只要这两个电压存在就不可能正常触发,而且这个EC的时钟无论你怎么修都修不出来32.768KHZ,这个时钟如果不正常,就谈不上后面的读取程序定义各个EC脚位,所以决定再次加焊桥(我是怎么都不肯承认我这个合格的桥工会虚焊桥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错的,还是有虚焊了)。

       桥加焊成功了,所有以前测量不正常的数据都变得正常了,心里那个高兴啊!待机电流终于是0.012A了,扣除我这个可调电源的静态初始电流是0.003A,也就是这款机器的待机电流是:0.009A

外接显示器按开关,电流一路狂飙,升到2.1A的时候亮了,稳定在1.9A这个范围

重新测量的EC脚位和时钟

       小小白的总结:1、不要自以为焊功了得,一切虚焊皆有可能;2、提前出的电压一定要小心,有些可能可以正常使用,有些却可能导致不开机;3、只要有耐心,没有修不好的机,只有维修成本值不值得修的问题。好,我的表演到此结束,下面轮到你们帮我++了,加加不扣你们的下载分,放心的+任性的+吧!

 会员6796142元2022-11-24 00:58

网友A:
楼主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B:
楼主都修的这么好,还很谦虚,还想问一下你用什么软件编辑的图片,芯片主要测试点都标的哪么清楚。

网友C:
这就是远程培训过的效果?

网友D:
华硕的还修的得心应手 楼主真是高才 我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修的这么好,还很谦虚,还想问一下你用什么软件编辑的图片,芯片主要测试点都标的哪么清楚。

谢谢你的好评,我用的是Adobe Photoshop CS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非常清晰。。。

谢谢你的好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远程培训过的效果?

对,就单是远程就如此了,如果去了实地,你就不得了了。不是做广告,确实是亲身体验!饼哥的讲课方法和求实思想可以说是业界少有的。我从不轻易赞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还修的得心应手 楼主真是高才 我服

看你说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过心里还是很舒服。

网友F:
修的非常漂亮啊。。这技术 没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非常漂亮啊。。这技术 没说的了。。。。。

谢谢你的好评,这机子走弯路了,本来换桥是对的,不过虚焊影响了判断。

网友G:
何班真历害,下回修华硕可以学习你这个贴了

网友H:
何班水平不是一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何班真历害,下回修华硕可以学习你这个贴了

看你说得,还是谢谢你的好评,互相学习,有经验就发上来大家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何班水平不是一般人

永强班长过奖了,饼哥教导得好,大家得益非浅。

网友I: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J:
吊炸天啊老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不用客气,有好东西拿出来大家分享是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谢谢您的好评,有好东西就应该放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吊炸天啊老何
谢谢你的好评,豪哥也是我的偶像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吊炸天啊老何
豪哥过奖了,你是我的偶像

网友K:
这照片是用手机拍的吗
英峰雪
是用手机拍的,iphone 6s
详情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很亲清晰,已加分

网友:
楼主这图片上加文字的讲解真好

网友:
加分 加分 呵呵

网友L:
这样的技术 这样的心思 维修不来的机器基本都要报废了 谢谢分享
英峰雪
过奖了,有很多是修不好的,原因是成本和时间太多,不能再纠结了。
详情

网友:
EC工作部正常,导致供电不正常

网友M:
谢谢楼主的好案例 如果是我 肯定不会去想桥虚焊的
英峰雪
恩,的确是绕了好久,最终还是绕回了桥。
详情

网友:
大神犀利呀

网友:
好像时钟发生器坏的吧
英峰雪
很有这个可能,桥这边的时钟好的,EC这边的时钟坏,但是加焊桥后EC这边的时钟就好了,叫我如何判断。
详情

网友:
好像时钟发生器坏的吧a

网友:
这个图纸难找 真心难修

网友N:
今天也修了一个待机偏大是EC坏
英峰雪
我这个估计EC没坏
详情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时序分析的很到位,果断收藏起来.

网友O:
我也想学远程呢,不知道效果咋样呢。
英峰雪
不要犹豫,效果刚刚的。
详情

网友P:
华硕的机器不好修,还有就是BIOS版本太多,一定记得备份原机的。
英峰雪
原机的已经备份,不过这款机的BIOS用在另一台同型号的机子是不行的,ME要改。
详情

网友Q:
EC的时钟无论你怎么修都修不出来32.768KHZ    桥虚焊会影响这个?

网友R:
分享详细到位,受益匪浅,感谢这个ME_SusPwrDnAck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的,等于月饼老师讲的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照片是用手机拍的吗

是用手机拍的,iphone 6s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的技术 这样的心思  维修不来的机器基本都要报废了  谢谢分享

过奖了,有很多是修不好的,原因是成本和时间太多,不能再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的好案例  如果是我   肯定不会去想桥虚焊的

恩,的确是绕了好久,最终还是绕回了桥。

网友:
引用 网友S:
好像时钟发生器坏的吧

很有这个可能,桥这边的时钟好的,EC这边的时钟坏,但是加焊桥后EC这边的时钟就好了,叫我如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今天也修了一个待机偏大是EC坏

我这个估计EC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想学远程呢,不知道效果咋样呢。

不要犹豫,效果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硕的机器不好修,还有就是BIOS版本太多,一定记得备份原机的。

原机的已经备份,不过这款机的BIOS用在另一台同型号的机子是不行的,ME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Q:
EC的时钟无论你怎么修都修不出来32.768KHZ    桥虚焊会影响这个?

事实就是这样,根本就无法用常理去分析。只能是增加个维修经验吧。

网友:
修的很细心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R:
分享详细到位,受益匪浅,感谢这个ME_SusPwrDnAck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的,等于月饼老师讲的什么信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8143-1-1.html
饼哥在这个贴子上有详细解说,认真看下吧。

网友:
标注的信号非常仔细,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就单是远程就如此了,如果去了实地,你就不得了了。不是做广告,确实是亲身体验!饼哥的讲课方法和求 ...

这倒是挺赞同的,一直是想报来的..我朋友都报了实地的.

网友:
竟然是桥虚焊

网友:
图文并茂,好贴要顶,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666  给楼主加分。。。

网友:
修这个板子必须得300一上。感觉成本有点高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时序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