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实6400-III打印第二联及以后不显

楼主(2016-01-14):
排除快递单问题,另一台打印机完全没问题,但这个机器第一联很清楚,第二联有一点淡淡的痕迹,第三联及以后就没了,纸张厚度下调到0也一样,打印单张A4时背面凸出不明显,把打印头发回供应商打印效果良好,但装上这个机器就是不行,
我把机器两端白色定位的稍向下调了几格,把黑色的纸张厚度调节装置也调下了几个齿的位置,但涛声依旧,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应该是往上调啊

网友:
哥们 看没看色带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调越高,出针力度越大吧

网友A:
进主板设置,看看打印针力度,调到高力度,把打印速度调到高密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学习中

网友:
楼主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主板设置,看看打印针力度,调到高力度,把打印速度调到高密

请教如何进主板设置

网友:
兄弟,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