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led32f1100cf 灰屏 刷了程序没用 是主控坏了吗

楼主(2016-01-14):
led32f1100cf 开机灰屏 可以开关机 其它键按没反应 刷了25芯片程序 没用 该怎么办 打算换板了
芯片
开机灰屏

网友:
主控有问题吗

网友:
屏是否有问题,这个也要测试

网友:
点一下屏试试,逻辑板是否有故障

网友:
应该检查一下屏

网友:
应该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