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00E43 亮机一闪就掉电

楼主(2016-01-15):
三星 300E43 亮机一闪就掉电,偶尔自动从起。 板子非常干净没有进水,目前也没发现短路,BIOS刷了一个还是一样,不知道从那里下嘴了,往老师们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6-1-16 14:27):
修好了 换EC

网友A:
掉电后待机还有没有?查查二级转换电压。示波器打打各大供电波形。包括G极。如果掉电后待机都没有了。重点检查3.5V后级是不是短路或者出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待机还有没有?查查二级转换电压。示波器打打各大供电波形。包括G极。如果掉电后待机都没有了。重点 ...

好的 我在查一下

网友:
能亮下  换显卡 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