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触发

楼主(2016-01-15):
待机无3V 5V 量U401 rt8205 1脚6脚无开启电压,EC128脚BM#有3V电压.导致PQ406截止了.网上看了好多是EC的问题.还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我这公共点的电压只有16.5左右正常吗 我没有查出来什么拉低了公共点。。

网友:
肯定不正常

网友A:
16.5V不正常,楼主先从隔保那边开始查。

网友B:
20V的公共点~低于19V都不正常了~一般看你可调电流表设置多少电压了。

网友C:
隔离保护不完全导通!

网友D:
公共点低了点,另外这个EC也坏了,必须要换剪板的,自带程序的

网友:
猪电不对看看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经查公共店低是由于pu101A 三脚没有电压,是由VIN 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而来。PR110   电阻腐蚀,1脚没有19V电压.接上公共点电压正常..现在等剪板EC。谢谢各位大师门。:victry: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低了点,另外这个EC也坏了,必须要换剪板的,自带程序的

谢谢,已查到公共点拉低的原因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保护不完全导通!

对的。我一直怀疑是后级拉低。拿来烧鸡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后来查PACIN无电压查到PU101三脚没有电压.主板断线了.VIN没有过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0V的公共点~低于19V都不正常了~一般看你可调电流表设置多少电压了。

电流表对的。我一直怀疑是后级拉低。拿来烧鸡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后来查PACIN无电压查到PU101三脚没有电压.主板断线了.VIN没有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5V不正常,楼主先从隔保那边开始查。

嗯查到了。我一直怀疑是后级拉低。拿来烧鸡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经提醒后来查PACIN无电压查到PU101三脚没有电压.主板断线了.VIN没有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表对的。我一直怀疑是后级拉低。拿来烧鸡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后来查PACIN无电压查到PU101三脚没有电 ...

VIN不出来更加不会有电压啊!!

网友:
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查下报隔先。

网友:
公共点电压,肯定不正常,拉低了,是不是待机芯片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