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碁E1-471G、HDMI口无法识别。

楼主(2016-01-15):
一台宏碁E1-471G。HDMI接口无法识别、重装系统不行、显卡驱动正常。5V供电正常。什么的都正常。换显卡后机器正常、机器修复。
显卡

网友A:
又被你秒杀了一台

网友:
胆大,心细,敢报价!

网友:
修过HDMI线路烧断了

网友:
为什么现在的帖子都这么简单明了吗。。。。。

网友:
HDMI不是桥管理的?怎么会换显卡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被你秒杀了一台
看着他 一会儿秒一台 一会儿秒一台 我竟无言以对了

网友:
这种贴子 适可而止吧 再发 你的帐号就别要了

网友:
HDMI 是显卡直接管理的

网友:
能不能写写维修思路和历程啊?

网友:
学习了,是显卡HDMI那部分输出烧坏了,一定是客户插HDMI接口时,静电击穿了吧,楼主修东西思路正确,出手干净利落,稳,准,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