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电视机BRAVIA固件升级的操作方法

楼主(2016-01-15):
索尼电视机BRAVIA固件升级的操作方法

  有的标清机顶盒,在使用起来时画面是很不清楚的。因此就不做打算了。后来想到索尼电视机是可以直接连接网络看节目的,并且画质也不错,但是感觉画质还可以在好一些,在配置过程中,索尼电视机显示需要升级固件才可以观看视频,在固件升级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报错等情况,下面则是将固件下载到优盘升级的过程讲解。

  一、电视:索尼BRAVIA液晶电视机KDL-50W700A。

  二、确认电视机的软件版本。

  1)打开索尼电视机,按遥控器上的“主菜单”键,电视机会显示主菜单。
  2)在主菜单的“设定”中选择“产品支持”,然后按“确认”键进入。
  3)在“产品支持”中选择“系统信息”并按“确认”键。
  4)电视机的软件版本就显示在该页面中。如图所示的蓝框中会显示电视机的软件版本。

  三、下载固件到优盘,建议到索尼官网下载与型号对应的固件。

  四、把下载下来的固件“解压到当前文件夹”,然后把解压出来的文件夹(里面一个bin文件)复制到优盘根目录。

  五、插入优盘到电视,开机,系统便开始升级,升级过程中会自动重启若干次,需要说明的是:

  1)在软件升级期间不要关闭或者拔掉交流电源线。否则可能会损坏您的电视机从而导致电视机不能使用,或可能需要进行修理。
  2)除非按照电视机屏幕上的提示指令进行操作,在完成软件升级之前,不要按任何按键。否则可能会损坏索尼电视机从而导致电视机不能使用,或可能需要进行维修。
  3)软件升级可能需要约5分钟的时间。在对您的索尼电视机进行软件升级之前,首先应该仔细阅读整个软件升级操作流程。

  完成后退出就可以打开华数app了,但是节目少,而且没有直播的电视节目,只有类似于存储在网络硬盘上的节目,跟电脑一样,点击播放。最终还是回到标清。

  综上所述便是索尼电视机BRAVIA固件升级的操作方法,其他型号的索尼电视机可以去自行搜索与其相关的固件升级方法。希望以上方法可以帮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