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温度过高解决方案

楼主(2016-01-15):
苹果温度过高

网友(2017-07-08):
苹果用WIN系统温度高能解决的了?????????

网友:
感谢楼主 的无私分享,下载看看。。

网友:
楼主有好的方法分享看看,大伙都需要

网友:
感谢楼主 的无私分享 感谢楼主 的无私分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牛逼牛逼 好厉害

网友:
温度过高是温度检测路线的热敏电阻出问题了,可以拆掉不要,在原理图搜索NTC可以找到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