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设置

楼主(2016-01-15):
示波器是普源DS1102E,比如SLP_S3跟HWPG这两个信号用双路抓,触发方式调普通,调上升沿可以抓到波形。
调下降沿,不管是开机或掉电,示波器一直没反映。不知道是没设置好还是机器问题。

网友A:
调好触发电平,,,,,

网友:
兄弟 你是要抓掉电吗

网友:
抓掉电,我也不怎么会抓,也是设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好触发电平,,,,,

是触发电平的问题。调下降沿想当然的调为—200mv,调为+200mv就可以抓到。

网友:
你这就是触发电平没调好的原因

网友C:
触发电平不会调

网友:
网上不是有视频吗,看下

网友:
【迅维】网里有,

网友:
触发电平,抓单次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电平不会调

你的示波器上有触发电平旋钮

网友:
菜单里有吧

网友:
示波器怎么用

网友:
原来是抓掉电,我一般都是AUTO抓信号

网友:
目前还没有用过,,不晓得 !

网友:
HWPG一般是各PG开漏输出由外部3V上啦所以如果任何一个PG没有都会把HWPG拉低,你双通道抓如果触发选通道1且通道1接HWPG信号,你是抓不到的。抓掉电用电压的3分之二 也就是2V左右

网友(2016-02-17):
我也不懂,谁知道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触发电平的问题。调下降沿想当然的调为—200mv,调为+200mv就可以抓到。

-200mv?  +200mv?
楼主抓的是SLP信号,3,3v高电平。如果是上升沿,触发电平设置2v,用单次。
如果抓掉电,用下降沿,触发电平设置1v,用单次。

网友:
这设置是重点,我也是不知道哪个信号设置哪里,所以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设置成ms试试

网友:
什么示波器好用啊

网友:
每个示波器不一样我感觉就是没有调好里面的设置 你看看说明书

网友:
感觉好难的

网友:
高手呀,谁能出一篇示波器设置的具体方法的文档,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那里可以看到这款示波器的教学

网友:
我买的安泰信的示波器
感觉反映很慢,也不知道是不是哪调的不对

网友:
找视频看一下吧

网友:
自己也照葫芦画瓢弄了一下.一开始就产生了疑问

网友:
不会抓的 飘过

网友:
好想买个示波器学习一下

网友:
谁有ga1102cal示波器,共同学习一下,这个我就会按自动和单次触发,别的不会,掉电更不会了

网友:
你的触发电平高于所抓的电平就抓不了了,还有就是显示窗口咯,箭头调到左边一格最好

网友(2019-09-18):
示波器抓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54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