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1通病

楼主(2016-01-15):
方正r651通病,电流不过内存,直接拆键盘,打开内存压盖,上面的那根内存坏了。这个机子有两个内存插槽,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上面那根内存坏,换后就能解决,至今没有返修。

网友:
这机坏过几根内存啊

网友:
这机子没遇到过,遇到再来验证

网友:
没修过这个

网友:
坏内存是通病。。。我。。。服了。。。。哪里有这么多通病。。。

网友:
电路设计的原因吗?看图纸没

网友:
是插槽不能用吧

网友:
算通病 遇到了最起码知道先换内存  条, 插下面那个, 机都不要拆了,

网友:
是换内存还是内存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