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夏普XG-D300X点灯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01-15):
请问一下修理投影仪电路大师,夏普XG-D300X投影仪的点灯电路的工作原理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个故障是能开机,LAMP这个灯闪,灯泡不亮。下面的是点灯电路图

这个是完整的电源电路图: XG-D300XAXG D3080XA D350XAXG

网友A:
建议先换个灯光上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换个灯光上去看看

要是灯泡的问题就不用求这个电路工作原理了。

网友:
此电路不全灯泡在哪,如何触发。

网友:
确定了电路板问题吗  是不是保险丝或者灯管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等的问题,不一定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查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