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la-8241p 刷bios亮机 装不上显卡驱动 大哥们给点意见

楼主(2016-01-15):
头几天接到一台 戴尔5520 版号la-8241p 的机器 来的时候机器报警,然后报价留机 拆机果断刷了bios 加电亮机了,装齐后进系统发现独显驱动是个叹号 没装驱动,以为bios刷的版本不对  右下了刷上还是不行,于是就开始了各种刷各种换系统 各种换驱动 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加焊了下显卡 还是不行,加焊南桥还是不行,以为显卡坏了,定了一片换上还是不行。现在没思路了,有没有师傅们遇到过类似故障。给个宝贵意见。

网友A:
暂时没思路就先从软件入手。。。比如说换个系统。不打驱动。装好系统上官网找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思路就先从软件入手。。。比如说换个系统。不打驱动。装好系统上官网找驱动。

都试过了

网友:
有遇到的么,给个意见

网友B:
下载官网的Bios,试一试软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官网的Bios,试一试软刷。

软刷也试过了 哎。。。。

ic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软刷也试过了 哎。。。。

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 这机器应是双Bios,一个2M, 一个4M, 你2个都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 这机器应是双Bios,一个2M, 一个4M, 你2个都刷了吗?

两个都刷了好几遍

ics

网友:
你刷的是原厂的Bios吗? 或者你试一试原厂的吧。

网友:
现在的BIOS都不敢下

网友D:
目前我也遇到一台 7520的装显卡驱动蓝屏

网友(2016-02-20):
今天修到一台,不亮机,写bios后亮机,但显卡驱动不上,又找了几个bios,终于好了.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问题,显卡换了驱动也打不上

网友:
这个  BIOS   得 需要 合成吧

网友:
bios  版本有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 有解决的吗     显卡驱动打不上  。

网友:
明天独显有问题

网友:
这很大可能是BIOS 问题

网友:
论坛有的BIOS 是不行的。。。 多刷几次

网友:
我也觉得BIOS的可能最大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把。。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替换初始ME 合成试下。

网友:
供电都有吗?这个我也碰到过很多,有一次用安装版系统后手工装好了

网友:
这个BIOS 有好的 货着合成的吗 可以出钱够买 谢谢

网友:
还是BIOS有问题,我修到过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吧,bios里的DMI信息被改变了,所以显卡驱动死活都打不上,还是需要合成bios刷才行

网友:
遇到过 还是BIOS 问题 你量量显存

网友:
需要纯净的me区合成到新的BIOS里边去

网友(2016-04-28):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也遇到一台 7520的装显卡驱动蓝屏
修好了吗?7520

网友:
3.3v转换的电不够

网友:
下载官网的Bios

网友:
需要刷個工廠原裝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也遇到一台 7520的装显卡驱动蓝屏
修南桥好了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怀疑还是BIOS问题。。

网友:
看下显卡显存供电正常没有,显卡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问题 我也遇到过其他的机子 刷了其他的BIOS 装不了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