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CFM1D3M维修USB没电压无加电维修!

楼主(2016-01-15):
今天接到朋友的一块联想CFM1D3M的主板,经测试待机USB有5V电压,开机后没有电压,好了相信大家之后的都看过很多解决办法,我是懒人就没采用飞线。
然后查了图纸相信大家都有。

解决方法是一个芯片后面的电阻开路了。开始不相信,用烙铁卸下来一看果然是没有阻值。
我没有200K的 换成100K的,结果一样供电出来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不叫短路   叫开路    电阻都没接地 怎么能叫短路呢

网友:
这个板我前几天也修过,

网友:
你的帖子用错词了,帮你改了,没阻值不是短路是断路也叫开路

网友:
R514在哪·没看到

网友A:
开路 我量这个电阻是好的啊 240多k 一头有 5v 另一头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路 我量这个电阻是好的啊 240多k 一头有 5v 另一头没有电压

你的待机电压都有吗?

网友:
电阻在什么位置呀?能上张图最好了

网友:
手头有块 一模一样症状的板   但是在板测量也是249K没错呀   待机时USB有5V  开机就没有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