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 开机掉电 电流0.14

楼主(2016-01-15):
求助 5460 开机 电流0.14 掉电 这个一般什么问题 只有CPU供电 和显卡供电没出来
cpu
显卡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6-03-05):
我也遇到这么个问题,清楚个灰尘就坏了 郁闷!!

网友:
楼主记得分享解决成果哦

网友(2017-07-18):
解决了吗 怎么没有答复了 我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7-09-03):
这么久了,楼上几位都修好了吗?出来说下啊

网友(2017-12-24):
修到过。是CPU虚焊了。没有CPU和显卡供电、加焊CPU后正常。

网友(2018-07-28):
什么问题啊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