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erase 一扫就卡死,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15):
如题,收了一块硬盘,有很多坏道,用mhdd 的erase命令一扫就卡死,再用什么工具修复比较好?
硬盘

网友:
那可能这样用软件修复的希望性比较小

网友:
MHDD能检测和修复逻辑坏道,前提是硬盘固件和模块正常,而你说的故障,可以肯定硬盘模块有坏,需要专业工具修复,就看你是什么型号硬盘了。。。常用的为PC3000-UDMA(好几万元且专业性极强)。

网友:
坏道如果太多我们一般都直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