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点烟器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6-01-15):
汽车点烟器坏了怎么办

  点烟器是不少司机每天必用的工具,有时候点烟器坏了十分的不方便,为了点烟器坏了专门跑一趟4s或者汽车修理 厂也不可能,下面介绍一些点烟器坏了的应急解决方法,大家一起来参考一下。

汽车点烟器坏了怎么办 图一

  汽车点烟器坏了的原因和维修方法:

  1、点烟器接触不良。

  检查点烟器是否接触不良,卡不紧,点烟器电源一般不会坏,如果点烟器长时间不用就会接触不良,需要把点烟器插头转几下,或拔出来重新插几下就好。

  2、点烟器保险丝烧了。

  这个发生概率比较高,比如点烟器插头处经常外接大功率用电器等情况,更换新的保险丝即可,可查看汽车说明书寻找保险盒位置,一般保险盒内会有保险位置标注,同时还有备用保险丝。

汽车点烟器坏了怎么办 图二

  3、点烟器卡座故障。

  a、点烟器卡座内的脚头歪斜所致。用小螺丝刀抠一下复位就可以了,注意在抠的时候要小心搭铁,搭铁后会烧坏点烟器保险。

  b、点烟器卡座损坏,更换卡座。

汽车点烟器坏了怎么办 图三

  4、点烟器本身故障。

  用替换法,用其他车好的点烟器换按下去试一下,等红了以后会不会弹起来。如果会弹起来的说明原来的点烟器坏了,比如电热丝短了,更换点烟器即可。不过这种情况还是较少发生的。

  另外注意,点烟器在平时的使用中也是需要维护的,比如及时清理点烟器、卡座内的烟丝,不要频繁的使用点烟器,不要外接大功率用电设备等等。

  以上是汽车点烟器坏了检修方法,平时使用时要留意,不要随便使用,尽量在车内不要吸烟,养成一个开车的良好习惯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2016-02-15):
我自己的车就坏过  找人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