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ALIENWARE 14 从进系统蓝屏到插电大短

楼主(2016-01-15):
     昨天一同行高高兴兴的拿了台外星人过来,说是开机蓝屏,装过很多系统,一装独显驱动就蓝屏,说是显卡问题让我修,我也就半推半就说修显卡了。可流程还是要走的,先拿个Windows7安装版的系统装好,驱动到官网下载,一个一个安装,装一个就按照提示重启一次,结果没让我失望,它就这么好了。
    可接下来就要郁闷了,因为想测下它的显卡性能,我就装了下鲁大师测试,结果跑显卡的时候直接大短。我一看机器后面标着7A/9A,我的电流表才5A,没办法,拆机修吧!不过这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懒,不想拆机。初步判断,保护隔离管中的第二个或者电池放电管。拆机测量,PQ703 S-D D-S极都短。

直接在料板上找个P沟道的MOS管换上,到此维修完毕。附上开机图:

  故障虽小,可发帖不易啊!能给 就给点吧。再附上备份BIOS,板号是 VAR00 LA-9201P REV1.0:

网友A:
这。。修同行。。这种机器 怎么也得300以上吧。。。最少最少了。。外星人也。。。。。。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测试显卡时会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测试显卡时会大短?

可能是正常情况下,系统使用的是集显,当时就2A左右,然后我跑显卡测试,电流直接就3.0~4.5~亮红灯。然后就大短了。

网友C:
功率达不到应该掉电,,,,怎么会把电脑烧掉呢?要主幸运,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修同行。。这种机器 怎么也得300以上吧。。。最少最少了。。外星人也。。。。。。

报的是修显卡,所以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率达不到应该掉电,,,,怎么会把电脑烧掉呢?要主幸运,能修好

我也没想到啊,它单用电池或者单用电源都没事,就是同时插会大短,所以我判断应该是烧了保护隔离管。

网友:
这机器可能原本就是快要坏了,被你正好遇到了

网友D:
楼主冷静应对,一看就是有深厚功底的老师傅了,我加你的好友,以后多交流

网友E:
看到标题,真为楼主捏了把汗。电流不够烧主板也很常见。谢谢分享

网友F:
换完,在测试没有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冷静应对,一看就是有深厚功底的老师傅了,我加你的好友,以后多交流

呵呵,这个问题应该是修过一段时间板的人就没什么难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完,在测试没有问题了吗

没问题了,拿顾客的原装电源来测试,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到标题,真为楼主捏了把汗。电流不够烧主板也很常见。谢谢分享

我这是第二台电流不够烧主板的,之前有一台宏碁AMD的电脑,也是功率不够烧了电源小板的,那个就不是烧个MOS管了。

网友:
这事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是第二台电流不够烧主板的,之前有一台宏碁AMD的电脑,也是功率不够烧了电源小板的,那个就不是烧个M ...

长点心吧,哈哈

网友:
是呀,特别是蓝屏的机子。还是要先软件后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