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充电需要插很多次才行,换过充电线也不行

楼主(2016-01-15):
iphone5s ,充电需要插很多次才行,换过充电线也不行,没有什么外伤,刚开始接触修
手机
,望大家多多指教!
手机

网友:
换下尾插试试 有可能氧化 接触不良

网友:
先重启下手机试试。HOME键+开机键。不行有可能就是USB管理芯片U2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