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高级货 2709WB 不加电

楼主(2016-01-15):
单位客户的  超大显示器 27寸   故障  插电 无反应   指示灯不亮  乔壳子 乔了我半天  开拆 3个独立的板子

之前没修过  手上 也没配件试  不清楚 是电源板的问题 还是 主板的问题
TB 订货 2个全定  撑死 2个全坏  至少能判断哪个出问题 2天后 货到 试了 下  是主板问题

网友A:
大哥说的主板问题是驱动板吗

网友B:
加焊主芯片  100%好  我这里就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主芯片  100%好  我这里就有一台

加焊前要先取下散热片吧?怎么弄?

网友C:
2个全换,这个流弊,这个是显示器还是电视机啊。2个全换你利润多少啊

网友:
这维修不计成本啊

网友:
单位的电脑,有的是钱

网友:
这个高级货分辨率是多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哥说的主板问题是驱动板吗

主板  不是供电版   一般以为不加电都是电源板坏  其实不是  不知道这个大家伙 为啥这个复杂  还带USB 读卡器 NB 的显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焊主芯片  100%好  我这里就有一台

我刷了BIOS 没有用 就放弃了   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个全换,这个流弊,这个是显示器还是电视机啊。2个全换你利润多少啊

单位机器 据说是个领导用的   你懂的  领导的机器 下面办事的人 不会在乎票子的
这个显示器 据说买来5千多

网友:
  是电源。还是驱动的pcb   到了 不拆件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  不是供电版   一般以为不加电都是电源板坏  其实不是  不知道这个大家伙 为啥这个复杂  还带USB 读 ...

  主板 5v 12v  都供电正常?

网友:
这个主板很贵的,,,,

网友:
单位的钱可以高着报,不差钱,都是纳税人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刷了BIOS 没有用 就放弃了   下次可以试试

加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这板子.价格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位机器 据说是个领导用的   你懂的  领导的机器 下面办事的人 不会在乎票子的
这个显示器 据说买来5 ...

一个显示器五千多,这领导任性大了

网友:
淘宝太牛了,居然不会测电源,也能修好液晶,

网友:
戴尔这种显示器一般是主芯片虚焊

网友:
领导用的不能含糊   还是换了好

网友E:
可以报更高的价格,就说更换的都是进口配件,给客户点回扣,到领导那里来这里维修的客户说了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报更高的价格,就说更换的都是进口配件,给客户点回扣,到领导那里来这里维修的客户说了算。

这年头 也就单位用户 好做些 直接客服 太难做了

网友:
现在维修真简单 直接换

网友:
是主芯片虚焊吗

网友(2016-02-18):
现在维修这样修就简单了   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