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板号820-2936-A 触发0.75掉电

楼主(2016-01-15):
苹果A1278 板号820-2936-A 触发电流0.75等5秒掉电再自己触发掉电,请苹果高手··帮忙解决下什么问题,通病是哪里坏··呢·谢谢

网友:
好像在6259A旁边···

网友:
又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楼主自己查查看?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拆开6259边上的胶还是一样

网友(2016-02-20):
如果是通病的话 就是充电芯片那边电阻坏啊

网友:
希望修好的放个图上来,手上也有一台。。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碰到一台但没有修好退了

网友:
你的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和你的故障一样  有没有点位图啊,你那台维修好了吗?

网友:
充电芯片625 旁边电阻上边的胶去了 试试

网友:
看看u7000附近有没有断线

网友(2018-04-08):
就是充电芯片那边电阻坏啊

网友:
充电芯片上方的检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