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个新的万用表,有什么推荐的吗?

楼主(2016-01-15):
价格从50到500都有,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般来说价格的区别就是灵敏度和精确度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价格的区别就是灵敏度和精确度的区别

一共就19v,需要很精确吗

网友:
15B+
老徐推荐 要不被板子坑了别怪没提醒过 不信自己去问老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共就19v,需要很精确吗

不要精确度,你要的是什么啊?你测量的是什么啊?大概 也许  当木着 。。。。。。。。。。。。。

网友:
听说福禄克不错

网友:
优利德也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精确度,你要的是什么啊?你测量的是什么啊?大概 也许  当木着 。。。。。。。。。。。。。

一共19v还能差出1v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选的何型号的表?.....

还没选,就是不知道好表和坏表差在哪

网友:
搞维的 139C
有些好表61E   1232A 等有时连DCV 都不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