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按电源键没任何反应,不通电

楼主(2016-01-15):
联想B460按电源键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没任何反应,但是我取出主板BIOS电池就可以开机,一装上去关机再开机又没反应,如果不装BIOS电池就可以开机,我是小白,求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
你是小白 高手们说了也是对牛弹琴 你还是找专业修电脑的去修

网友:
主板发来.

网友:
汗,你们说了我至少知道怎么去修啊,高手们不要深藏不露嘛,分析下原因呗,我好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我也遇到过着个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圈外人建议送修。以免故障扩大。导致主板报废。。。芯片级维修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