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板修机器的时候cpu温度总是很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2016-01-15):
裸板修机器的时候cpu温度总是很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求一个diy的工具可以给cpu降温用的,谢谢!

网友A:
自己长几块笔记本热管散热器 自己加工下螺丝孔 可以装大多数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长几块笔记本热管散热器 自己加工下螺丝孔 可以装大多数主板

没有看懂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