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花屏闪烁维修

楼主(2016-01-15):
开机大多时候是灰屏,有时可以显示一下logo。然后闪烁花屏。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了,也还是一样。到论坛看了看。有个高手说双显卡,去掉独显也可以用。就把显卡拿下了,结果还是一样。又通电发现键盘灯没反应了。虽然看不到图像,但感觉是这个机器传说中的看logo了。所以焊了一下南桥。再开机,可以正常显示了。但还是卡LOGO.估计机器还是要检测独显的。把显卡焊回。机器终于修复了。所以拿掉独显可以显示。但会卡logo。

网友:
好在显卡没搞坏了

网友A:
可以改电路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B:
是不是显卡和南桥都有问题呢?是这个意思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卡和南桥都有问题呢?是这个意思不,楼主

显卡没问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卡和南桥都有问题呢?是这个意思不,楼主

显卡没问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电路的方法来解决。

怎么改,请教一下。要改BIOS?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用下就花屏

网友(2016-02-15):
加焊显卡还是不行,没思路

网友:
没有独显估估计自检不过,导致卡LOGO

网友:
5系列之后,就这机是桥输出L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