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64修复

楼主(2016-01-15):
机器型号:戴尔1464
版号       :DAOUM3MB8E0
问题状况:内接不显外接正常
主板正面.主板背面换屏后状况依旧果断拆机没有进水痕迹,也没有元器件明显烧坏。三板斧先甩甩吧加焊显卡试试,结果肯定是不行的可以就不会来发帖子了,还是老老实实查吧,打开图纸测得屏线接口+LCDVCC没电压请看图1+LCDVCC是连到Q4的第四脚请看图24的1,2,5,6脚有3.3V,3,4脚没电压,Q5第二脚Q6第二脚Q7第三脚有3.3V,Q4第四脚是由D5向Q7给出一个电压Q7,Q7第一脚和第三脚导通Q5,Q6截止+15V_ALW由R9限流导通Q41256脚和第四脚产生的,实测D5的123脚都没电压,Q72脚阻值正常,D5的1脚是ENVDD显卡给出的开启信号,2脚是LCDVCC_TST_EN EC给出的开启信号换显卡和EC刷BIOS后状况依旧这时思路打结重新看Q4的电压产生发现Q7 1 3脚导通是为了去掉Q5Q6第二脚的电压使其截止便把电阻R10去了后+LCDVCC便有了接屏显示正常,Q7以后正常把Q7去了D5电压有了问题来了把Q7 换了装机测试OK。饶了一圈回到了原点呵呵!最后附上图纸和BIOS希望对大家有用。记得给加点分哦 1464 I3独立 DAOUM8E0 REV.E REV.AOO

网友:
虽然兜了一圈,最后也修好了,加分吧

网友A:
明知道开启电压不对你不查显卡的工作电压,刷bios。脑洞开的有点大啊。

网友:
1564 可不是1465

网友B:
楼主,图纸下载了为什么打不开啊?

网友C:
说实话没看懂  你是把R10去了 修好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没看懂  你是把R10去了 修好的吗

我不是有说把R10去掉显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纸下载了为什么打不开啊?

不可能啊这图纸在我这边是好好地啊不行就加我Q我发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有说把R10去掉显示正常吗

那你又去Q7的 看晕了

网友D:
是1464不是1564我写错了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知道开启电压不对你不查显卡的工作电压,刷bios。脑洞开的有点大啊。

论坛有刷BIOS的先例只是机器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又去Q7的 看晕了

Q7不去会白屏

网友:
这款机,同样的板号,昨天也修了一台

网友:
最后是Q7坏了吗?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1464不是1564我写错了已经改过来了

1465可是11寸的苹果

网友:
            哦 这样啊

网友:
刚好修到这个机,内外都不显.下个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