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开机BIOS密码怎么清除

楼主(2016-01-15):
最近生意很不好,两天就来一台T60的电脑,这个密码是要刷BIOS吗?

网友A:
很明确的告诉你,肯定要刷。

网友B:
把密码读出来然后清除

网友C:
如果是Power On密码的话,可以小电池放电,看你的运气。如果是Supervisor 密码的话, 就要刷密码芯片, 或者把密码读出来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确的告诉你,肯定要刷。

你那边有这个程序吗?卖个给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Power On密码的话,可以小电池放电,看你的运气。如果是Supervisor 密码的话, 就要刷密码芯片, 或 ...

你那边有这个程序吗?卖个给我呀

网友:
我想说我刷了两个BIOS还是需要密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密码读出来然后清除

刷了两个BIOS还是需要密码,读出来了,看不到

ic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刷了两个BIOS还是需要密码,读出来了,看不到

找一找看看有没有24RF08芯片, 没有的话, 密码在EC里。

ics

网友E:
这应该是主板密码,不是BIOS密码吧

网友:
换密码芯片

网友:
先放电,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主板密码,不是BIOS密码吧

这是主板密码没错,换BIOS芯片密码还在,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一找看看有没有24RF08芯片, 没有的话, 密码在EC里。

换了BIOS芯片密码还在

ics

网友:
IBM的有个密码的BIOS的 很小的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或者你把硬盘拿下来看看

网友:
这个有个小芯片,很小,用809F的编程器读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找看看有没有24RF08芯片, 没有的话, 密码在EC里。

24RF08芯片是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BIOS芯片密码还在

密码芯片跟Bios芯片是不一样的。换了BIOS芯片是没用的。

网友:
要刷密码芯片

网友:
刷密码芯片  肯定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