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出现IE浏览器停止工作怎么办?

楼主(2016-01-15):
win7出现IE浏览器停止工作怎么办?

  我们在使用电脑时,可能会遇到“IE浏览器已停止工作”这样的错误信息,导致我们不能正常使用 IE 浏览器来上网。像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 IE 浏览器被第三方应用插件所破坏导致的。如果你不想修复的话,那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更换其它的浏览器。如果是对于一些已经使用习惯了的朋友,不想更换浏览器的话,就只有修复了。下面简单介绍下win7出现IE浏览器停止工作怎么办的解决方法。

  在这里介绍一个终极的方法来处理,也就是通过系统功能先删除IE浏览器,再添加的方法。以 Windows7系统为例,先点击系统的开始按钮,再点击“控制面板”选项。

  接下来在控制面板里,点击“程序卸载”选项,如下图所示:

  随后在程序卸载窗口里,点击左侧的“打开或关闭 Windows 功能”选项,如下图所示:

  等待系统显示出Windows系统功能组件小窗口以后,请点击取消 Internet Explorer 的选项,如图所示:

  接下来请点击小窗口中的“确定”按钮,随后系统会提示我们是否要这样做,点击“是”按钮继续。

  随后再点击“确定”按钮继续,如下图所示:

  接着请等待系统重新配置,将IE浏览器暂时从系统功能中移除。

  当完成以后,系统提示我们需要重新启动电脑,点击“立即重新启动”按钮马上重启。

  当系统重启完成以后,按照上面的方法,重新进入控制面板里的“打开或关闭 Windows 功能”小窗口。这次是重新为系统添加 Internet Explorer 功能,点选好以后请点击“确定”按钮。

  与之前一样,同样需要等待系统重新配置功能,如下图所示:

  配置完成以后,同样地需要再次重新启动电脑,完成对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的重新安装。最后重新启动电脑,再使用 IE 浏览器就会再报错了。

  如果按照上面的方法操作以后,再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比如不能打开网页之类的,请按照下面的方法操作一次就好。打开 IE 浏览器以后,在菜单栏中点击“工具”菜单,再点击 “Internet 选项”,如图所示:

  接着在设置窗口里请点击顶部的“高级”栏目,如下图所示:

  随后请在高级设置栏目里,点击“重置”选项,如图所示:

  接下来先勾选“删除个性化设置”选项,然后再点击“重置”按钮。等待重置成功以后,关闭 IE 再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win7出现IE浏览器停止工作的解决方法,如果有朋友再遇到这种情况,不妨可以试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我一般是用2345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