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5MH2开机几分钟后才显示,

楼主(2016-01-15):
映泰TA75MH2开机几分钟后才显示,测各项供电正常,内存供电1,6V, 内存复位1.6,  SDP 供电3.47V, 基准电压0.8V   内存总线3.4v,

桥供电1.2V,  3.3V,5.0V

pci-e待机电压3.3V,复位引脚电压3。3V,时钟0。38V,12与13脚时钟电压都一样,请教一下各位是不是时钟有问题,官网刷了BLOS,也不行,开机没有映泰界面,一直黑屏,几分钟后,屏幕才有自检信号,重启也一样,各位有碰到过吗

网友:
哈哈,没碰到过。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