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不一样的维修!

楼主(2016-01-15):
接到本子 去电电池看看电流吧,一插电 咦!一路小跑 看着挺好 要亮机子吗,其实不是 直接断电到待机 自动又重启 。不说了 拆开吧 被修过北桥 测试北桥没问题 各个电压正常没短路的,风枪吹一下北桥还是一样 吹显卡还是一样, 此时我还是怀疑北桥的问题因为北桥被修过啊。然后 不说了直接拿到BGA加焊吧,加焊完之后 插电 一路跑 跑到1.60 停住 了 不掉电了 咦! 此时这个动作让我 更加怀疑是北桥坏掉了。直接给 师傅说换桥, 换完之后直接 插屏是吧。果断亮机 就是这么自信! 加点分吧,  哥 叫你们哥了 加分 不扣分,多少都行

网友:
稚气未退,继续加油。

网友:
加油吧  小伙子

网友:
理由不是很充分!

网友:
果然是够自信   加分鼓励发贴了

网友:
   我是看标题进来的   没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A:
这款机北桥有次被我加焊死了,客户不愿换桥

网友:
最常见的 故障了 都知道这个北桥 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北桥有次被我加焊死了,客户不愿换桥

如果 风枪吹一下就亮的了 加焊要小心,上面温度不能超过240° 不能太长, 如果还是坏了 说明它该坏。

网友B:
这个帖子有矛盾啊,大家注意看,捡试桥没有问题,怎么又有问题了呢,你搞维修的为什么要给师傅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有矛盾啊,大家注意看,捡试桥没有问题,怎么又有问题了呢,你搞维修的为什么要给师傅修呢,

大哥 给师傅打声招呼是尊敬!   确实是 测量桥的电容都正常 就是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管不了多久,换新的很贵

网友:
是0752001吧温度高时间长就坏了

网友:
自信就是动力

网友C:
看换的芯片像是全新的,全新的芯片贵了点吧,一般测试的也是可以的,收客户多少银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换的芯片像是全新的,全新的芯片贵了点吧,一般测试的也是可以的,收客户多少银子

成本80  收了 200 赚120  而已

网友:
amd的桥不用考虑了,基本都是它坏了

网友E:
换 能用久点   加焊用的不久 又得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 能用久点   加焊用的不久 又得坏

对  你说的很对 换了 还有的玩

网友:
0752001爱坏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80  收了 200 赚120  而已

收费太低了,

网友:
好好干 有前途

网友:
这个贴我就不吐槽了,漂过吧

网友:
换个桥,看高兴的,AMD的不坏桥,才有点奇怪

网友:
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故障机子的判断还算可以了。

网友:
有信心不错,说干就干

网友:
机子是修好了  测试过程呢  太盲目了 万一不是桥呢

网友:
爱坏北桥。

网友:
这个确实值得收藏

网友:
amd的哦..常见

网友:
这种焊不好也只能换了

网友:
amd 的必须是北桥 哈哈哈

网友:
有自信还是好的

网友:
好  哈哈 自信来自实力

网友:
这桥的质量 太垃圾了  遇到好多amd坏桥的

网友:
联想G455  AMD的北桥特别爱坏,一大意这个机子还会回来返修

网友:
一定要把散热处理好

网友:
该换就要换,不要犹豫

网友:
0752001,永远的好伙伴,有它有饭吃

网友:
AMD的北桥就是容易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