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3018无法识别usb

楼主(2016-01-15):
打印机无法识别usb  确定是 打印机驱动板的问题  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脑子问题嘛  拆开看看的

网友:
换线 插电脑其他的USB接口  再不行把电路板拆下用酒精清洗    注意看电路板有没有坏 坏了就换吧

网友:
不用说肯定是接口板的问题,换一块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