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液晶电视维修的实战经验与操作技巧分享

楼主(2016-01-15):
液晶电视维修的实战经验与操作技巧分享

  网上有关LCD液晶电视背光的类型、内部结构、驱动联接方式及配换方法和注意要点等论述,总体来说某些方面的阐述比较单一,缺乏基本的全面性及系统性,也涵盖不了一台LCD机中发生多种故障的综合维修操作流程。借本案例,以“老人的综合症”思维对整机进行操作维修。

  一观:观察各板件及元件的异常状况;

  二查:对板件各项工作指标进行检测;

  三修:对故障板件的维修;

  四换:对故障板件的配换;

  五改:对故障板件进行改装。

  《五位一体》的维修操作模式,选择一台具代表性的、发生多种故障的LCD液晶电视为实战案例,进行全面解析及修复的演示,以故障维修参考的导向。

  案例:一台40寸SAMSUNG,型号为:LN40C530F1F。通常检修LCD液晶电视机前,笔者用上面总结出的《五位一体》维修操作模式,对本台40寸SAMSUNG电视有关故障配合图片的演示作全方位的检测及故障的定位判断以达到修复的目的。

  电视机电源板是整机的能量供给中心,为电视机各部件提供正常的工作电压,有如人体肝脏与心脏的功能,集两者功能于一体向机器各部件提供能量的输送。主板是机器中类似人体的大脑,负有指挥控制中心的功能,向整机各部件发出工作控制指令。为此,维修操作必须以电源板检测为切入点,以常规检查各数据指标为主要手段,以获取有关参考数据进行故障分析、定位与判断。

  本机故障:冷机十多分钟即灭,热机不定时熄灭时间更短,且伴音在背光熄灭状态下有间歇性无声。初步判定为电源板故障,也考虑主板同时有毛病,经初步观察主板插排旁边发现已有一个位号203,型号PJ9D,Sk24的二极管虚焊,如图(A)所示。经补焊后测试伴音故障已排除,主板恢复正常。

液晶电视维修的实战经验与操作技巧分享(A) 图一

  再检测电源板的5v,13v,Ps一0N,BLU一0N,LD等电压未发现异常,只发现高压输出端变压器旁有一只10J6KV的小电容被烤燋,如图(A)所示。把小电容卸除,并焊上一个同样的,试机故障还未切底排除,然后再按向高压板继续追查了,首先查了高压板的高压变压器,结果发现一个变压器内部断路了!如图(B)所示,由于急的心态,顺便拿了一块高压板(此板为多个变压器卡口式,原机的是直插式)改装代换,如图(2)所示。改装之后,果然成功点亮了背光,为了测试背光的稳定性,让背光继续工作运行,以观后效。以为大功告成了,可只欣赏了一个多小时却坏了。

液晶电视维修的实战经验与操作技巧分享(B) 图二

  看来只能折屏修背光了。这台机器背光是采用CCFL(冷阴极)管,如图(6)所示。

  驱动形式为电源高压一体型,单变压器叠加多个变压器高压输出驱动式,如图(2)所示。

  灯板是多个变压器直插式,如图(B)所示。

  灯管是回路接地式,如图(10)所示。

  液晶电视拆机维修方法/步骤:

  1、卸下电视后盖,并移除机内所有的配件,如图(1~2)所示。

  2、卸除电视塑料边框,同时,拆除屏体金属框四边螺丝,并将金属框小心移出。

  3、将屏体置于一个垂直物体斜靠(斜度以适宜为准),并小心将液晶屏移出(操作参考与图14基本相同),同时取出导光片(数片同步操作)可见背光管严重老化,端罩严重被烤,如图(5)所示。

  4、备好代换的背光管并将老化管拆除,如图(6)所示。

  5、将所有灯管端座(12个)摘除取出进行加穿一条高压灯管引线(原灯板为直插式现改为卡口式),引线颜色六红六白,长度以实际取材为宜,如图(7)所示。

液晶电视维修的实战经验与操作技巧分享 图三

  6、将完成穿线的端座复装原位,笔者要求接线方向一正一反,即一红一白顺序进行,以待焊接,如图(8)所示。

  7、备用等量的热缩管、卡口插进行对位焊接,焊接完后对热缩管进行热处理,使之热缩状态,以达绝缘,如图(9)所示。

液晶电视维修的实战经验与操作技巧分享 图四

  8、以上操作完后,接着灯管更换并复位安装(方向一正一反)如图(11)所示。然后将配件正确联接,上电试机,背光成功被点亮,其亮丽的效果与原装媲美,如图(12)所示。

  9、背光点亮正常作后,接着关机,将导光片嵌入屏体复位,并小心将液晶屏竖立移入屏框内,此操作当心屏的组件被损坏,如图(14)所示。

液晶电视维修的实战经验与操作技巧分享 图五

  10、液晶屏成功嵌装后,接着将其置于工作枱上进行金属框架复位,并适度固紧四边螺丝,如图(15~16)所示。

  11、以上操作完成后,机器所有配件进行插线联接操作,如图(17)所示。并合上机后盖固紧螺丝,上电试机0K,如图(18)所示。至此,完成整台电视机更换背光管的操作流程,并完美修复成功收费US$203。

液晶电视维修的实战经验与操作技巧分享 图六

后语:

  本案例为LCD液晶电视机的综合性故障,也是《前言》所述的“老人综合症”的由来,笔者刻意运用比拟的手法,通过集图片配合与文字描述的解析方法,目的使读者对故障的“查”,“判”“修”等思路上有一套明确的导向和深刻理解,进而更快更好地对故障的处理。

网友:
很想看这方面的

网友:
太详细了。正想拆开一个,但没敢。

网友:
怎么看着和液晶屏里面的差不多啊,

网友:
拆这种屏很容易坏的    真心不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