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促发,大家帮帮忙,帮我分析下那里短路了

楼主(2016-01-15):
好机油的电脑。他说他拆下下用毛刷刷了下主板这样了,插电,电源指示灯狂闪,开关有3v,还有我画圈的地方都有3v,5v。好像板子一直在重启一样

网友:
图片,,,,大家帮帮忙撒

网友:
这张比较清晰

网友A:
估计你也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也修不了,,,,,,,

帮我分析下大概哪里问题就好了

网友B:
闯祸了
花钱修坝

网友:
你说详细点呀

网友C:
表子量量就知道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闯祸了
花钱修坝

我就是修电脑的,不过我只会修台式机,笔记本一直在自学,可是好难啊

网友:
插上电源,电源灯一直闪,屏幕不亮,风扇不转。待机电压有,EC不知道,毕竟我不知道怎么量EC电压,图纸我也有,我感觉它好像一直在重启。是不是开机电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子量量就知道0了

大哥关键我不知道量哪,我也知道那些开机必备条件,可就是不懂怎么测啊

网友:
cpu无供电,南桥供电好像正常。

网友:
我懂得都在这,bios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D:
没能力最好别清灰 这下可赔大了 你插不出问题来的 进电脑医院挂号插插吧

网友E:
刷个BIOS先试试,不会内存没插好吧

网友:
又让我发现了。EC无供电

网友:
刚才看图纸查EC供电是5V EC无供电

网友F:
先仔细观察一下主板,看是不是之前装的时候螺丝没上对伤到主板了。适配器灯闪的话说明有短路。

网友G:
先找个风枪再喷一喷.也许能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仔细观察一下主板,看是不是之前装的时候螺丝没上对伤到主板了。适配器灯闪的话说明有短路。

不是适配器,是电脑的电源指示灯,EC好像没促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个BIOS先试试,不会内存没插好吧

内存肯定插好了,刷bios我先研究下,关键现在EC好像没供电,我还在确认中,一边看电路版,一边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找个风枪再喷一喷.也许能回复

试过了,没啥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能力最好别清灰 这下可赔大了 你插不出问题来的 进电脑医院挂号插插吧

不是我拆的,好基友自己的电脑,他自己拆的。

网友:
如果EC供电是102脚的话,那个脚有3.3V

网友:
不懂就不要自己搞,,拿去维修店的,,也让别人赚赚的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这样说不清楚,只有板子在手上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H:
要测量一下电都出来没,CPU有没有工作,要一步一步来,不要把故障搞大了就行了。

网友I:
应该是被你朋友刷刷刷刷掉件了,你可以上淘宝看看版号放大认真瞧瞧、是否有木有掉件

网友:
把小电池放电  不行 然后刷个BIOS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要测量一下电都出来没,CPU有没有工作,要一步一步来,不要把故障搞大了就行了。

cpu无工作,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被你朋友刷刷刷刷掉件了,你可以上淘宝看看版号放大认真瞧瞧、是否有木有掉件

有有有有道路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无工作,无电压

那就按无CPU电压来维修,看缺少了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