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ST2220B显示器,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6-01-15):
如题,机器开始故障是不通电,5V,12V没有,更换TOP258P  IC后,电压正常了!但是插电没有背光,开关一切正常,但是就是没有背光,电压稳定,求大神帮分析下!

网友:
电压有,背光没有,那就基本就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背光的供电和开启是否正常。

网友:
LCD还是LED,没有灯管或者高压板可以试?

网友:
有可能是升压部分没出来电压

网友:
有点电路分析基础的对这种问题不难查找。

网友:
背光信号电压开启了吗    背光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
电压正常了,就要看背光电路了,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驱动板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检查一下背光驱动板和灯管。

网友:
哈哈,我又可以更上一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