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修N56V进水机器。没图纸有点图维修

楼主(2016-01-15):
机器到手细看了下进的水刚好在3/5V供电芯片处。洗刷刷一番。烘干后开始干活。
查找了一下没图纸。只有点图。蒙头开始修吧。3/5V供电芯片代码JC FB不懂什么型号。
插上电源。测量3.3有电压。5V只有1.36V不对啊。此款机器有PJ点。断开测量。有3V没5V。闷头继续干活。查开启2pin和4pin电压都有。按开光。2pin开启电压5V,4pin电压被拉低成1V波动。查了好久没发现什么问题。看了N久点位图。4pin接着一个250K电阻然后从六脚MOS转换而来如图
2pin接Q8108的第一脚。换Q8108涛声依旧。不好玩了啊这是。直接开启得了
焊上PJ点。触发。电流刷刷刷的往上蹭。关电接屏吧。好兴奋的说
进系统发现NM的。网卡没认到、声音也没有。声卡ALC663找到引脚定义图。
经测量电压什么的都正常。换个芯片吧。换完进系统有声音了。小激动一下。
只剩下网卡了。把手头上有8161换了个遍没一个可以用的。算了改改USB的吧。还简单一点。利用点图找了个没装设备的USB PP和PN脚

网友:
有分的加分了。加分又不扣自己的分。快来赏赐吧

N56VV R 2.0.rar

特献上原机BIOS

网友:
牛逼啊   这样也行

网友A:
意思是PQ8108到芯片的4脚中间线路断线吗?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PQ8108到芯片的4脚中间线路断线吗?

没断。Q8108也没坏。就是直接被拉低了。具体哪里拉低就不清楚了。

网友:
用点位图维修的。两点之间阻值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