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触发掉电实例

楼主(2016-01-15):
触发一秒马上掉电,实测没有1.05V和0.95V出来。

换RT8120,发现好了。

易点小弟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lz说的太简单了点

网友A:
灌水贴  芯片根本没换过   拍个图片  画个圈  就发上来了

网友:
这个板BIOS不是爱坏吗,我都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LZ 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点吧 感觉像是在灌水刷分

网友:
用示波器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水贴  芯片根本没换过   拍个图片  画个圈  就发上来了

用脚趾想事情?我且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没换芯片?
拍个照片,画个圈,发上来就不行吗?

那你看一下我这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8113-1-1.html

照片没有,圈也没有,是我的一个维修过程,详细的描述了经过,包括心理活动,心里联想,更换配件等等都写得一清二楚。但是没有图片, 你去看看,你是不是觉得看得很头疼,
但是我再换个方式发帖,XXX主板,待机变4.2V,换XXX好了,故障点配个图圈一下。你会不会又说我灌水然后没脑壳用脚趾想事情?
我们搞维修的都很忙的你也知道是吧,有时候不可能都能发得多么精美的帖子出来是吧,但是对别人起到作用了就行了。你可以去我空间看看我所发过的所有主题帖子,有些也是很精心制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水贴  芯片根本没换过   拍个图片  画个圈  就发上来了

我再问你,你平时经常修H61芯片的主板吗?你知道他们的一些故障会产生的一些现象吗?
其实我这贴说的就是一个通病,你要是经常修你就会懂,触发掉电放完电还是老样子马上目光就会转移到CPU_VTT这个电压上面。

网友:
秒的都不能相信了

网友:
太简单了点

网友:
我想说 珍惜劳动成果  我想没那么无聊的人

网友:
像楼主这种故障有什么好奇怪怀疑别人没有换过,我这里量大, 一天秒 几十张 技嘉这种板子.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判断思路还有维修过程说说

网友(2016-10-23):
直接找到故障点的吗??你是怎么判断RT8120损坏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