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6-01-15):
今天遇到一个G480,风扇有问题,噪音大,但是系统关机后,不能断电,待机电流还在0.8几A,不能再次触发,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出在进水有点腐蚀,把腐蚀的地方清理一下,电阻加锡后能关机OK了

网友A:
不能关机的 主板腐蚀很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关机的 主板腐蚀很少见

我就万幸遇到一个,神经客户,风扇不转了,自己往风扇灌油 导致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万幸遇到一个,神经客户,风扇不转了,自己往风扇灌油 导致腐蚀

有了这种客户我们才有钱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万幸遇到一个,神经客户,风扇不转了,自己往风扇灌油 导致腐蚀

这样的客户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客户太有才了

遇到这样的 也挺好 哈哈哈

网友D:
又是个送钱的机器,为什么我就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是个送钱的机器,为什么我就碰不到

人生能遇到好多奇迹 ,放点O看的最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万幸遇到一个,神经客户,风扇不转了,自己往风扇灌油 导致腐蚀

我能说:现在的客户动手能力实在太强

网友:
这样才有钱挣啊

网友:
是啊现在的客户太厉害

网友E:
这个还是好的,上次我有一个客户,直接把220V接到笔记本里,烧了以后还问我修起来贵不贵,贵了就不修,笔记本一定要那个小方块吗?我直接让他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好的,上次我有一个客户,直接把220V接到笔记本里,烧了以后还问我修起来贵不贵,贵了就不修,笔记本一 ...

这客户绝对是个奇葩!

网友:
进水的在哪里啊?把电路图中位置截个图出来,也让我等学习学习。

网友:
现在修机器,好像都只能修进水的机器了往往,正常都不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