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S2C复位电压一半的坑爹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15):
主板:技嘉G31M-S2C
故障:复位电压1.8V
接到这个板一上电就是复位灯常亮,测量供电时钟都正常,测量复位电压只有1.8V,于是查南桥复位条件,VRMPWGD3.3V正常 ,然后看IO第63脚发出的的PWROK2.6V也正常,109脚还有个PWROK,3.3V也正常 ,条件都正常南桥还不发出复位,再看看是不是南桥发出复位的时候被线路上的元件拉低了只有这个电容 ,看实物图 ,没装,于是和客户报价换南桥,换了之后,尼玛还是一个卵样。仔细看电路图好像南桥还有个电阻是3V上拉的好信号进南桥, , ,测量也是正常的。一下维修陷入僵局,抱着万念俱灰的心态刷个BIOS,然后 。我也是笑哭 file:///C:/PROGRA~2/Baidu/BAIDUP~1/322~1.616/dict/Default/F7C404~1.PNG !!哪位大神解释下为啥bios也会造成复位电压偏低?? G31M-ES2C

网友:
第一次听说 BIOS会导致复位降低  深深的怀疑外 只有加分

网友:
这种用示波器可能很快发现问题

网友:
这几天奇葩的问题怎么这么多

网友A:
你这板还得放一天然后再上电开机看看是不是真的好了

网友:
我是菜鸟,学习了。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BIOS导致复位问题多了去了   不过g31还真没试过

网友:
奇葩的问题

网友:
奇葩问题,无法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还得放一天然后再上电开机看看是不是真的好了

这个还会不稳定吗

网友:
无法解释   无法明白     出现在这种问题出现在这种板子上

网友:
楼主如果在维修之前用示波器看看CS是不是有不间断的读取的动作

网友:
要长时间测试才知是不是真的修好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只能说有可能,BIOS引起复位电压低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如果是我估计就放弃了

网友:
没复位的刷BIOS有刷好过,BIOS确实会影响复位

网友:
虽然我也解释不了.但PCI-E的复位只有1.7V-2.5V不停跳变的技嘉主板坏BIOS都是通病了

网友:
BIOS程序拉低电压? 这毛病真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