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片技嘉P55-UD3L

楼主(2016-01-15):
熟人给的一片UD3L,在他手里是偶而死机,重启无果,要断电过一会才能亮机。

到手后测试一切正常,装机上了个3406的U超着玩。用了约一天后死机,再无法启动。

故障表现为:上电后立刻断电,然后反复重启二三次再无反应。

拆下主板测+12V +5V +3.3V无短路,强行上电电源不保护,测CPU供电正常,波形4+2路都正常。测内存电压正常,测到PCH主电压1.05V时发现只有0.27V

然后看到PCH供电是由一片6545带两只MOS组成的,测6545无波形输出。下电测6545BOOT电容,COMSP脚电容无短路(贴片电容失效的少,坏一般是短路),就找了片从显卡上拆的6545换上。

这板不好换啊,拿锡泊纸包住内存槽换的,否则风枪一吹内存槽估么着会溶掉的

换好后上电测电压1.08V,一路亮OK现继续玩超频中。。话说为毛技嘉的P55就是锁不住19倍频呢?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没超过频     解释不了

网友:
没修过这个板子

网友:
幸福的华国锋恢复开机换个  个

网友:
现在很少能修到这种故障了   修板现在只有修修高端板还能收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