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让你一次烧个够!!!

楼主(2016-01-15):
                                                         主角:X200  07226-1
   此机同行送修,说不通电,插电一看大短。。。留机走人。
先来看看主板是什么情况,越往下拆,一股烧焦味越浓烈。。。

主板已经烧穿了,接下来掏洞,烧糊了的地方全部挖掉。

打了下公共点不短路,那就通电试试嘛,死不了人的。

还直接冒火了,我都还淡定的在修,你凭哪点给我冒火??冒火先等你冒会火再说。

差不多冷静下来了,接下来继续把烧糊了的地方挖掉,通电待机0000,好了不短路了,开始维修吧。
经检测隔离保护MOS管击穿了,更换后还是隔离保护没导通,量了下BD4176的供电条件,没问题,冲动的换了BD4176,涛声依旧,想起了TH_DET,同时发现RT2已经损坏,料板找了半天没找到这电阻。算了直接将RT1接地,隔离保护导通了。

不触发。。。来到待机芯片,经查VREG3  VREG5均无产生,直接来到12脚EN总开启,没有,受控于PWRSHUTDOWN和SHUTDOWN2,经VCC3SW上拉。检查结果VCC3SW断线了,打开点位飞上线就亮机了。

以为结束了?哪有嘛,只是简单的亮机了。

接下来0190报错然后掉电。。。BIOS都进不去。

解决办法,屏蔽-EXTPWR,强制接地,反正挖了那么大个洞,我又没打算让客户用电池,行业这么不景气,效率最重要。

好了,成功解决0190报错掉电。

你以为结束了?哪有嘛,只是不报错了而已,BIOS有密码。。。

什么都动不了啊,尼玛,实在忍不住爆粗口了。。。
来吧,刷密码芯片。

这下算是差不多了。

然后客户硬盘没拿来,拿出镇店之宝,INTEL  120G固态硬盘,装个系统,维修正式结束了。

     好久没发帖了,最近下载分没有没有的了,顺带觉得这个机子修的有点曲折,分享给大家,望大家稍稍加点分,多加少加,多少都加。

网友A:
烧的什么地方啊 ? 我估计客户硬盘挂了

网友B:
THINKPAD 修的不多,-EXTPWR, 这个信号什么意思

网友:
哇哇,历害呀,烧这样都能修好吧,呵呵

网友:
这都能亮,太强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的什么地方啊 ? 我估计客户硬盘挂了

充电上下管电感正反面位置烧完了,挨着硬盘接口的,硬盘挂没挂只有等客户拿来了才知道,小事。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不错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太牛啦

网友:
烧成这样也能修好,楼主技真好!

网友:
烧的真多啊这都能修好啊真心佩服啊!!!!!!!!!!!!!!!!!!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烧成这样的我还真没修好过

网友:
厉害,精彩。没看完,明天还要看

网友:
修成这样能稳定吗

网友:
X200的主板很便宜了,不过技术可以

网友:
飞线大师重出江湖

网友:
比我的一篇  华硕 挖骨疗伤 还牛逼啊  哈哈

网友:
好吧 你就是这么吊

网友:
真吊啊,我都是换主板了,怕不稳定

网友:
不错 这都能修出来 不过这板貌似不贵

网友:
5个多A的电流,都出明火了,还能修好,确实厉害,加分了

网友:
烧的人心都凉了…………加分鼓励啊,修这个真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烧成这样 还能修吗

网友:
只是隔离电路少坏了 没什么大问题 可以修好的 而且也有隐性问题啊 比如 0190 这个0190 是电池低电吧

网友:
哥 我只能说你是牛人 真厉害 我师傅一遇到大面积进水 主板烧糊了都直接换主板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才是烧的严重点,刚才那个帖子只是引脚烧了,就乱叫,没见过世面

网友:
胆大心细,为楼主点赞

网友:
怎么会烧得这和严重的。

网友:
多故障,帖子写的不错够详细。

网友:
给楼主的淡定维修点个赞,这种主板也便宜了,烧坏换新的

网友:
-EXTPWR强制接地,通杀,行业不如以前了

网友:
看到这板烧成这样我眼泪都出来了,不如闭着眼睛换板吧。

网友:
楼主修得太强大了

网友C:
修得不错 我们专门修这些机器的
小小鸟愿高飞
都升版主了,恭喜。
详情

网友:
楼主这烧鸡烧的淡定啊 都不怕全烧了

网友:
烧成那样了也修出来了,很不错

网友:
为什么烧成这样,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不细看还以为那是LED指示灯。。。。

网友:
烧这样,我一般告诉客户换主板了。修好怕不稳定

网友D:
挖走的那一块不用管吗

网友:
这个  牛   烧成这样   还能识别硬盘

网友:
楼主好牛X,这都能搞好,我也接到过一个跟这一样的故障,位置都烧的一样,该不会是通病吧

网友:
太好玩了,冒火了,还拍照

网友:
x200主板才100块,不过真心佩服楼主的职业技术

网友:
*脏话*都这样了 你也能搞的定  牛掰

网友:
加分  为楼主这烧烤机器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挖走的那一块不用管吗

不用  都炭化了

网友:
邊燒板子邊修機,真勵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 修的不多,-EXTPWR, 这个信号什么意思

是电池的检测信号,

网友:
哦,知道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冒火的板子

网友:
楼主的桌面亮了  ThinkPad没碰到烧的这么严重的 毕竟电路设计的还是很严谨的

网友E: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挖掉的那块都是不重要的吗???

网友F:
密码是怎么解除把 密码芯片清空吗??lz能否告知,加分了

网友:
0190 报错,你接的那个线情做介绍。谢谢。还真有点好奇。

网友:
让我一次烧个够。。。。。。

网友:
都烧到这样了,我就直接换板了,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
老板厉害 啊  这也能修  换得了  就不怕返修吗

网友G:
楼主那个密码芯片是哪个啊!!我才接触修本本!经常看到你们说什么密码芯片!是在bios芯片里吗!还是单独做的一个芯片啊

网友H:
又是一篇神文,可惜挖去的地方,楼主没做说明,具体是啥。这样都能修亮,可见楼主的功力了。

网友:
牛人…………。有前途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也你可以修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主那个密码芯片是哪个啊!!我才接触修本本!经常看到你们说什么密码芯片!是在bios芯片里吗!还是单独做 ...

u34呀在南桥边边上。不是bios芯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又是一篇神文,可惜挖去的地方,楼主没做说明,具体是啥。这样都能修亮,可见楼主的功力了。

1楼就回复了,充电上下管位置,没法充电了。

网友J:
这地方烧成这样,板丛里面没有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密码是怎么解除把 密码芯片清空吗??lz能否告知,加分了

重新刷写资料。跟刷bios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1楼就回复了,充电上下管位置,没法充电了。

哦,是我看得不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挖掉的那块都是不重要的吗???

重要啊,充电的,现在没法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得不错 我们专门修这些机器的

都升版主了,恭喜。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地方烧成这样,板丛里面没有线吗?

没断线,我飞那几根线干嘛?

网友K:
密码芯片是什么东东啊?每台机器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密码芯片是什么东东啊?每台机器都有吗?

thinkpad才有,普通机器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断线,我飞那几根线干嘛?

板层中间就只有这几根线,没有搞过这么大的手术,

网友:
我去……都冒火了。功夫了得呵楼主。

网友:
楼主耐心好啊 要是我直接换班了  反正便宜

网友:
烧成这样还能修。加分

网友:
lz技术过硬啊

网友L:
还直接冒火了,我都还淡定的在修,你凭哪点给我冒火??冒火先等你冒会火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直接冒火了,我都还淡定的在修,你凭哪点给我冒火??冒火先等你冒会火再说

这句话牛逼

网友:
我想说,楼主你这么牛B,我们都知道了。

网友:
都成这个了 修它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u34呀在南桥边边上。不是bios芯片

哦哦!!下次遇见了试试看看

网友:
高手,烧成这样都能搞定

网友:
牛x    无线网卡也不能用了吧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这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是个执着的人,我可能会在冒火那步就放弃了

网友:
尽管您修好了,但售后会很麻烦的,

网友:
大神啊 这都能高

网友:
好淡定的维修,我看到这样的就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
楼主厉害,看见火了,我都拿水了。。。威武

网友:
烧成这样也救活了,不容易啊

网友:
你这样烧 你的电源很容易坏的

网友:
太牛逼 了,烧成这样了还修好

网友:
楼主为了赚钱也太认真了把

网友:
楼主技术,耐心都一流啊,看来都是老鸟了,看工作台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