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无cpu电压

楼主(2016-01-15):
拿到手开机电源灯亮一会就灭了,看待机0.02,电流上到0.3就掉了,就开始拆了,待机电压正常,量各个电感电压都有,唯独不出cpu电压,查图纸是95831的芯片,就开始查VIN:19 ,VDD,VDDP:5V   VR_ON:3.3, BOOT1和BOOT2 :10V,工作条件正常4脚SDA 6脚SCLK 都为1.0v,看论坛上说去掉芯片24脚PROG1的pr943电阻就会出cpu电压,去掉后仍不出cpu电压,就先换个cpu,还是不行,就换芯片,换了依旧,请高手指教一二,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没cpu电压和bios,南桥,EC都有关系的

网友:
可以刷程序看看,

网友:
去掉电阻不输出的话  毛病肯定再供电本身  和BIOS没关系了  既然CPU换了 就地毯式的搜索PWM本身的条件把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听了各位上仙意见,都说听人劝吃饱饭,我给刷了个BIOS ,还是一样啊……我怎么查啊,本来就不会,这下傻眼了

网友:
检查外围 电路的情况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去电阻看看    要不就是桥了

网友:
BIO问题吧?

网友:
这个应该简单

网友:
你查下CPU芯片的各种条件,

网友:
貌似这个有看到过南桥有问题CPU电压不出的情况

网友:
nm65桥的问题   碰到过

网友:
天天bios问题,除了bios还能干嘛

网友:
上次修到过一模一样的,没修好还给客户,后来过了许久偶遇这个客户,他说换南桥好了
为什么我说一模一样呢?是因为换了95831,并且去掉那个电阻之后,还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boot电压就不正常啊!芯片容易虚焊!

网友:
  楼主问题得到解决了一定要说一下啊。。。。。在线等

网友:
对于刚学完的人来说。是很有营养的帖子!鼓励!

网友:
bios 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 HM65 坏得多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SVID是否发出

网友:
示波器打下 SDA SCLK 有波不

网友:
短接sda sclk,用示波器抓看是否有0.8V左右的下拉波形,有的话跟跟桥就没有关系了,去修PWM就OK了
没有的话去啊查procpwrgd ,没有的话查pwrok apwrok 1.05v的供电或者上拉,25M 晶振

网友:
SVID波形抓一下 看有吗》???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周围的事,再仔细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