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2050图像偏红求助

楼主(2016-01-15):
三星p2050图像偏红求助 按键菜单颜色正常

网友:
排除灯管故障的话.可以恢复出厂一下.试试.不行的话.重刷数据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菜单正常,那就刷个程序,进工厂模式调下,最好用驱动板确定下问题。

网友:
测一下灯管,看看是不是哪个灯坏了!不是的话再判断其他问题!

网友:
25L1005重写数据无效 灯管也没问题 菜单显示都正常,绿色不明显 vga线没问题 是不是跟24c的存储器有关系呢

网友:
可以把24芯片的数据清空一下试试

网友:
调整一下色温参数。

网友:
排除灯管 先清空24C    不行再刷刷程序

网友:
那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刷程序估计能好   遇到过刷程序好的  不行的话擦一下屏线

网友:
这种问题难修

网友:
我修过的,恢复出厂设置就会好

网友:
屏线、驱动板、RGB上的电阻都查查看

网友(2016-02-20):
复位一下,恢复出厂设置看一下。

网友:
排除灯管问题的话,恢复出厂设置,不行就刷MCU

网友:
有个图片多好,,LCD灯管老化会发红,驱动板故障也会发红*(程序,VGA口的二极管,主控等等)

网友:
不会进工程模式的话。换24C08可以解决

网友:
刷bios试试